[手机] 拆一个老式诺基亚C2-07滑盖手机

楼主(2019-07-15):
拆一个老式诺基亚C2-07滑盖手机

END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把排线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把排线扯断了

是的,要不排线扯断了我就会拆黑色的,不过迟早也会拆掉,实在是沒用了

网友:
可换电池和低功耗,质量等都很不错,我以前的诺基亚6120通常一块电池能一天多。现在的Android手机不可更换超薄款,只能一天左右,估计被应用唤醒导致的,而且权限越来越跟诺基亚有一拼,底层不开放了,以后我换Android4的可更换电池旧手机,万一故障再买一部旧的。

网友B:
BL-5C是寿命最长的手机电池,10多年了还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5C是寿命最长的手机电池,10多年了还在生产

应该其它设备也用这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