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名冲击扳手电机拆解

楼主(2019-07-15):
不知名的冲击扳手 ,通电不转然后拆解。电机貌似是775电机?单滚珠轴承,尾部是个套,看来质量一般。电机直接接12v电源不转且电源打火(是短路吗?)然后把电机拆了看看,没啥异常。懂得指点下,1,电机直接接电源不转,电源打火(感觉是短路)电机哪里坏了怎么修。2电机输出有齿轮,是扳手波箱里的,如何拆下来,比较大力度没拔下来。。。

网友A:
电流不够,30A就转了

网友B:
电机不通电用手能否转动 ? 外接电源多大电流? 看图片上下盖子轴孔处锈蚀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通电用手能否转动 ? 外接电源多大电流? 看图片上下盖子轴孔处锈蚀很厉害 ...

可以转动。电流不知啊,电动车那种12v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30A就转了

应该不用那么大电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通电用手能否转动 ? 外接电源多大电流? 看图片上下盖子轴孔处锈蚀很厉害 ...

之前就是用这个驱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用这个驱动过

1、测转向片是不是短路,检查下匝间电阻,清一清转向片中间的沟槽;
2、把定子清理干净,上油润滑;
3、清理两个轴套,上油润滑;
暂时想到的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测转向片是不是短路,检查下匝间电阻,清一清转向片中间的沟槽;
2、把定子清理干净,上油润滑;
3、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