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怎么修复?

楼主(2019-07-15):
请教,手电钻电池包,10节电池有4节过放,万用表测量0.1v电压,被我单独拆下来了。用IC99拒充,b6显示连接中断connect break,b6的镍氢模式显示电压过高?
万用表测量过了,每节在0.1v上下,判断安全阀没动作。
请问还有啥招?

网友A:
0.1V还没动作,那得多少V算动作了,里边憋住香味了,闻香就解锁了

网友:
电池太烂能有啥招... 扔呗.
有单节18650用电器的话还能用上, 千万别再组电池组了, 给自己平添麻烦

网友B:
估计这电钻也是山寨杂牌, 自己换sony vtc系列吧, 再改成6s插头用你的6b充, 能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电钻也是山寨杂牌, 自己换sony vtc系列吧, 再改成6s插头用你的6b充, 能用到天荒地老 ...

不是杂牌,原装的米沃奇M18,2并5串,其中两串坏了,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V还没动作,那得多少V算动作了,里边憋住香味了,闻香就解锁了

不是说安全阀顶起就断路了吗?应该无电压才对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安全阀顶起就断路了吗?应该无电压才对把

拿牙签捅一下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可调电源直接怼啊

网友:
我也拆出两节充电宝的18650电压为0.5上下,是浮压,没用,直接可调电源上到50+怼上去都没反应,废了

网友(2022-11-01):
高压小电流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牙签捅一下就知道了哈哈

用此法修复十来颗过放的LG 2600,当时是修复了,循环用过几次,后来充满电隔了半年多拿来用,结果有几颗又是安全阀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此法修复十来颗过放的LG 2600,当时是修复了,循环用过几次,后来充满电隔了半年多拿来用,结果有几颗又 ...

是的,不长久,最终都是扔

网友:
我这样的电池都是直接扔。

网友:
基本上是废了

网友:
没有价值了,

网友:
先小电流充,倒是不一定高电压,电压增加以后,用充电器充,我修复了4个这样的电池,但是使用时间明显不如新的了,恢复不了就扔了吧。

网友:
安全阀动作电池承开路状态,你测一下

网友:
修复也不经用了,我的充电宝4节电池一点没有,也充不了,直接除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