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找个合适的电池,拆几个pos机之一,升腾c821

楼主(2019-07-15):
行车记录仪电池挂了,拆几个pos找个合适的电池换上
这个花了300买的,以后再也没花过钱,都是免费的,太多了,第一代蓝牙手刷,比较笨重

福建生产的

只支持刷插,没有nfc,太老的设备了

想拆电池用,电池鼓包了,泪奔

防拆按钮,机器里面一堆,有接近10个,要命

做工一般,不过东西真不少,第一代产品都这样

蓝牙模块

旁边也是防拆按钮

磁头还有个塑料磁头架

喇叭的2跟焊接线,很奇葩,一般都是靠在一起,这个倒好,在板子两头

背面光光

底下这块板子,货不少啊,蓝牙刷一般都是单芯片的,第一代还是成本高啊

主控ic'

这个不知道是啥

f

卡座

搬下来

按键盘做的也不错,不过随便一看,有11个防拆按钮,这个真是够夸张啊

壳子

密密的防拆按钮

液晶屏

最上面开机按钮,旁边四个指示灯

随处看见的测试tip

数据电池

拆完,没有想要的件,合起来吧

开机还能进菜单

好了,到此,明天继续

多谢观赏

网友:
1元购那会,卖家也发了个这种按键带屏的,拆了就挂

网友:
为了省成本,防拆连微动开关都不用了哈哈,等牙膏

网友A:
个人建议,行车记录仪里还是装法拉电容吧。

网友B:
行车记录仪里还是别装电池了,直接引一路长电经DC-DC变换到4.2V后供电池端子,以保证安全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早期就买了啊

网友:
汽车内部能达到六七十度,一般锂电池还是算了吧,要么不安,要么法拉电容

网友:
好像都怀孕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拆电池了 。

网友:
这个应该有防拆功能,看触点也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里还是别装电池了,直接引一路长电经DC-DC变换到4.2V后供电池端子,以保证安全 ...

我觉得最大4V应该够了,因为网上的电源板实惠的有点温飘现象,如果变热导致输出电压上升到4.3V以上,可能精工保护芯片会切断保护,建议3.8V最佳。联咏和凌阳icatch记录仪最好,可以设置成1分钟分段不容易漏秒,万一断电最后一段视频无法播放的减小损失,最好有类似照相机的TS和MP4流方案,好像意外断电容易恢复出视频。凌通等其他方案不太好说,带缩略视频和前后镜头双路的容易漏秒。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大婶是在杀鸡取卵。。。。。。

网友:
你是激动的手抖了吗,照片都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行车记录仪里还是装法拉电容吧。

法拉电容貌似装不进去耶

网友C:
我还有一堆pos机,十余个,当时0.01-0.1得来了,不知道有啥用。除了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一堆pos机,十余个,当时0.01-0.1得来了,不知道有啥用。除了拆电池。 ...

基本都是电池吧,用处还真不大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竟然没有微动开关   通过楼主明白了里面是没有wifi模块的 只有蓝牙模块  还知道了磁头是什么 以及他的作用 真的受益匪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