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里塞一些防震材料防止元器件震动脱焊用什么好

楼主(2019-07-15):
电动车充电器,高压电容震脱焊脱落了,还有好几个脱焊的地方

刚好有包装用的防震材料,这个学名叫什么?珍珠棉?

这样放置刚好把高压电容,mos,变压器,整流,低压电容这些大件全部压住,压力也合适,这样就不会在震坏了

不过这种材料超易燃烧吧,不敢用.........用什么好呢

网友A:
上工地,看哪打灰,直接给盒子里打一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工地,看哪打灰,直接给盒子里打一炮就行了

我看行啊 哈哈

网友:
这个可行 别管什么胶了 看见原件就打胶 指定不脱落了

网友:
打胶才是正道。

网友:
楼主可别用那个减震泡沫,影响散热不说还不安全。
打704胶是可以的,也可以灌环氧树脂,就是坏了不太容易维修哈哈

网友:
用胶固定。

这玩意会吸热起火的。

网友:
704好便宜的,来一管,固定又绝缘。

网友:
704就是很好的材料

网友:
这零件大个大个的,看似用料还挺足~老产品了!
打胶~!

网友:
上704吧……安全点……

网友:
来一管704硅橡胶 妥妥滴

网友B:
我的有一个小个的那个电容发热,不通电,滋滋叫

网友:
还不如外头加减震,留出风道就行了,放里头实在太危险

网友:
最保险就是环氧树脂胶,灌饱了,想砸开都难。平常都用704胶,一般的也就粘大的、重的元器件(变压器、大电容、电感等),普通的小元件没必要。

楼主:
主要是手头704都干了,不管了让他自己做防震

网友:
用胶,别用泡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一个小个的那个电容发热,不通电,滋滋叫

电容还是直接换掉更好

网友:
石英砂加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