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U盘被金山写保护 如何去除

楼主(2019-07-15):
RT 具体原因是因为机器中毒了 有很多lpk.dll文件 无限复制 重装系统了依旧存在(应该是某些文件里有没有删干净)然后到处找软件删

然后看见说有一个什么金山的lpk.dll专杀工具可以杀 于是下了 装好开始杀的时候弹出来一个框 好像记得有一个“给U盘写保护 防止病毒感染U盘文件” 一时脑残就勾选了。
然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所有外接设备都只能读 不能写入  说是没有权限

因为不是单个设备的问题 所有U盘都这样 然后所有U盘都能在其他电脑上正常读写 而且是在用过金山那个坑爹的软件后才出现的(再次点开金山那个就说驱动加载失败)
然后在网上找了大量人云亦云的所谓教程 现在确定:
1.U盘没有物理被写保护(而且肯定是这台电脑的问题)
2.注册表下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  ControlSet002  CurrentControlSet三个项的Control/ 下的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值全为0(其中有一个是1被我改回来了但是依旧不能写入)
因为机器装有部分软件重装很麻烦

求助如何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使本机能正常读写U盘 谢谢

网友:
删掉  金山 删掉  金山 删掉  金山 删掉  金山 删掉  金山

网友:
如果U盘上的数据很重要,建议找专业的公司,这种公司可以修复,重建,恢复删除的文件,甚至物理修复,

网友:
金山那个坑货的东西竟然还有人用?

网友:
用diskgen软件读取试试,既然中过感染型的病毒了,建议还是保留重要文件后,全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有个叫什么大师到的软件,貌似可以解决

网友:
组策略里看看这部分设置,能启用写保护功能的也就这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