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的u盘读写时发热严重,这正常吗

楼主(2019-07-15):
如题,自己焊接了个u盘   连续写入大约4GB的文件时,主控芯片烫手,碰都不能碰的那种烫。 这正常吗   发热太严重了吧

网友A:
正常 金属壳+导热硅胶片可解这个主控速度快 4k速度顶半个ssd  速度快必然发热大

网友:
一般摸不到1秒的烫,有可能才70-80度左右,60度一般可坚持5秒左右。
这对芯片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一般超过100才可能死机,甚至部分芯片200多度都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金属壳+导热硅胶片可解

长见识了   这发热厉害

网友B:
不正常,应该进行降温处理,
一般常用的焊锡融化温度是,183度,
温度长期过高了,有可能增加原件和电路板之间的内应力,
如果电路板上有电容,还会造成电容冒浆鼓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应该进行降温处理,
一般常用的焊锡融化温度是,183度,
温度长期过高了,有可能增加原件和电路板 ...

这个主控的特色就是高温……

网友:
没有爆说明还是好的

网友:
图片嗝屁了吗?

网友:
正常,NS1081普通板子只支持3.3V VCQ,如果用1.8V的EMMC在高速读写时会严重发热,改电压可以减少一些发热

网友:
我也有便宜 49。9 maxell
写入60-80
读取130
64g  缺点是 usb2。0 读写也热

网友:
正常  刷降速固件吧。。

网友(2024-10-07):
好像降低vcciq 就不识别了

网友:
我那开卡 等了3小时 显示erase error 估计是 emmc 坏了

网友:
ns的主控真是一言难尽,除了发热个人觉得兼容性也比较堪忧。

楼主(2025-04-30):
真棒 这风扇是哪上面用的?

网友:
有一个坏的,写入文件报错,开卡2个小时后报错,应该是闪存
还有 msata的ssd也是写入大文件 报错,也是闪存

网友:
做了好几个,正常用没觉得有多热

网友:
NS1081工作时本就很热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