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迈拓60G IDE接口老式硬盘(Maxtor DiamondMax Plus 9)

楼主(2019-07-15):
拆一个Maxtor  60G  IDE接口老式硬盘

END

网友:
电教主任说过,老样式,硬盘最讲究的就是安全稳定,当读取数据时,转速高达7200转,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每秒钟,转100多圈,
如果在读取数据时,摔了一下,
其后果就是整个硬盘报废,

网友A:
第一次见60g 见过20g 40 80g

网友B:
可惜了,这么好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这么好的硬盘

坏硬盘没什么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60g 见过20g 40 80g

还有30G的,手里还有1G的是好的做收藏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坏硬盘没什么可惜的

现在正片存储颗粒和正品存储卡,都有不少超过硬盘的,所以IDE时代的硬盘只能拆零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片存储颗粒和正品存储卡,都有不少超过硬盘的,所以IDE时代的硬盘只能拆零件研究。 ...

就是就是

网友D:
拆了可以改电磨啊

网友E:
第一次见到拆开的硬盘盘片,是铝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可以改电磨啊

意义不太,有砂轮机,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到拆开的硬盘盘片,是铝做的吗?

不是的,不知是什么金属,无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