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最小的水管是2分管吗?(和煤气管一起塞在6分PVC管里)

楼主(2019-07-15):
因为上下没预留管路,只有一根6分PVC水管(准备通煤气管用的)

打算再挤挤,塞一根小水管进去。查了一下直径:煤气管(17-19mm) 2分管(6.3MM)  6分PVC管内径20MM?

行不通啊。

网友:
都是外径, 不同厂家的内径不同

网友:
6分不是25mm的吗?用哪种软的扁管应该能塞进去

网友A:
六分内径20mm,用2分水管6.3余13,4分之一管外径15装不下,找细管吧,煤气管小心点吧

网友:
家用净水器那种水管是2分管,不过那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分内径20mm,用2分水管6.3余13,4分之一管外径15装不下,找细管吧,煤气管小心点吧 ...

有3分的煤气管,但好像是天然气用的,改装一下接头应该也行。

网友:
如果你确认内径是20mm,用DN15的铜管,不锈钢管,不锈钢波纹管,都能穿过。

网友B:
用空压机的气管6mm~15mm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空压机的气管6mm~15mm都有

做煤气管?

网友:
用空调那种细铜管做煤气管,两头再改一下转接胶管,中间就能塞个小水管进去了,硬的不行就用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煤气管?

做水管。
煤气只能用煤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空压机的气管6mm~15mm都有

最小的气缸,我都是用4mm外径的气管。

净水器的2分管,流量就已经要受不了了,要是4mm的气管,这水要有的等了。

网友C:
看来楼主准备用细管子供水,细管子,放水很小的,给楼主介绍一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 淘宝搜索 “净水器20G压力储水桶” 。当然有大有小,根据自己需要购买。

细管子供水到了目的地之后,用个三通,接上压力储水桶,放水的时候,压力水桶里的水可以快速的放出来。平时会自动通过细管子慢慢的把水桶装满。完全靠自来水水压工作,无需任何电动泵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准备用细管子供水,细管子,放水很小的,给楼主介绍一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 淘宝搜索 “净水器20G ...

因为水压本来就很小,和2分管适配,再大的管也是那么小水。只有笔芯那么大的水流,也能把压力罐充满? 感觉不行啊

我计划用浮球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水压本来就很小,和2分管适配,再大的管也是那么小水。只有笔芯那么大的水流,也能把压力罐充满? 感 ...

压力罐要达到相应的压力,就能充满了。

平时我们用细管子放水速度慢,水压小,是因为水流造成了压力损失,只要水流很慢,管子再细,水压也不会损失的(详见连通器原理)。 给压力罐充水的时候,会越来越慢,但是最终还是会充满,就是比较耗时。

浮球的充水肯定比压力罐快一点,但是需要高位水箱。而且放水压力完全决定于你的水箱高度。
而压力罐大多数时候的放水压力,可以达到正常自来水的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罐要达到相应的压力,就能充满了。

平时我们用细管子放水速度慢,水压小,是因为水流造成了压力损失 ...

大概就像油壶倒油那样的水流,可以用压力罐吗? 假如可以那真的比浮球阀水箱方便。
又分析了一下,应该用不了,因为这水不稳定,有时上不到2楼,上面的会负压,打开水龙头一阵气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就像油壶倒油那样的水流,可以用压力罐吗? 假如可以那真的比浮球阀水箱方便。
又分析了一下,应该用 ...

水压不稳定的话,还是浮球阀水箱吧。至少简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