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超霸智能充电器

楼主(2019-07-15):
收拾房间翻出以前买的GP超霸智能充电器,大大的变压器配充电器本体。该充电器能分辨可充电电池和不能充电电池,不能充电电池放进去后红灯会一直闪。电池充电满后红灯会灭。变压器充电器ic有啥作用?双层电路板

网友:
竟然这么多肉哈哈

网友:
好像也是很容易拒充,我爸以前买过三洋15分钟充电器,因为所有电池拒充退货了,最奇特的是电源比充电器大。

网友A:
IC是单片机吧?这货肉挺多的,光看外表还以为是个傻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是单片机吧?这货肉挺多的,光看外表还以为是个傻充呢

我也有同款,这货2001年时在深圳南城百货买的235块大洋,原配4个1800mha的镍氢5#电池,变压器超级重,应该有一斤多,当时号称一小时快充,里面有多重保护装置,四通道独立快充,我现在还在用,只是将原配变压器换成了很轻的12V3A开关电源,没错,能智能识别,但一般的充电电池内阻大点就拒充了!一般内阻大的电池基本也就不能用了,所以用来筛选电池最方便了!

网友:
当年的GP还是有料的,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