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二手进口T12和西安产黑金刚对比,奇怪问题!

楼主(2019-07-15):
闲鱼买了个说是100%日本产的好成色二手T12-B2烙铁芯,和西安黑金刚刀头对比了一下,日本产的外观上除了有个白光的商标,其它部分和西安产的完全一样,西安产的刀头也有猫爪印。
不同的地方在,日本T12达到设定温度后会变绿灯,西安刀头到达设定温度后会红绿交替快速闪烁!此时调低温度,会变绿灯,但几秒钟后还会交替闪烁!换了别的控制板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国产头和进口头就是不同? (控制板有616迷你板和插件版两种,都试过了,情况一样)

网友:
头都不一样,热容不一样,所以回温性能肯定不一样,闪灯模式也肯定不一样。

网友:
用不多买的20块钱三个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应该说不错的

网友A:
上次买了一个国产全新的,真不如二手的退役品好用,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买了一个国产全新的,真不如二手的退役品好用,后悔了

我没发现国产的和进口的用起来有何区别!西安产的黑金刚还是可以的!

楼主:
西安黑金刚和二手白光对比!

网友:
头的长短不一样呢  热容量有区别

网友:
西安头就是没有BCF,不然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安黑金刚和二手白光对比!

左边的刀头看着应该是二手原装头。

网友:
原装的好用,不解释

网友:
原装的两个环是镀银的哑光,导电好,理论上加热应该快些,还不烧头。

网友B:
西安头白色帽看起来比较粗大,看来原装手柄还是不舍得用来插国产芯,一怕插坏原装手柄,二怕手柄白色帽用久会融到手柄接触片上,弄坏原装手柄。

网友(2019-10-05):
引用 网友B:
西安头白色帽看起来比较粗大,看来原装手柄还是不舍得用来插国产芯,一怕插坏原装手柄,二怕手柄白色帽用久 ...

你这真是伺候工具跟伺候祖宗一样了,大不了换个手柄一百来块钱啊

网友:
我花20元在网上买了个二手的,用着感觉一般,刀头经常需要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