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个充电理发器,镍氢改锂电

楼主(2019-07-15):
过程忘记拍照了,简单扯几句吧。
原本是两节镍氢电池串联供电的,电池拆下来,PCB原本用于串联电池的电路用小刀割断,充电电路也全部拆掉
焊上两节14500锂电池,然后把在马云家买的锂电池充电板接回去,再把原来的充电线剪掉接到5V的手机充电器上就完事了
放两张完工后的图

开机可用而且感觉马力更大了(肯定啊,两节镍氢才2.4V,一节锂电就3.7V了)
以后不用去给几十块剪头发了
顺便求M币,超想要22合1

网友:
谢谢分享,据说电机会磨损得更快。。。。。然后下次就是换电机啦

网友A:
这么搞不进电机磨损快,刀头也会变的很烫导致磨损严重的,用锂电一定做好电路压降才行,不然得不偿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不进电机磨损快,刀头也会变的很烫导致磨损严重的,用锂电一定做好电路压降才行,不然得不偿失 ...

降压电路怎么整?我的理发剪也想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路怎么整?我的理发剪也想换电池了。

很多办法做的,把4.2~3.7降到3V左右很多方法,比如串个二极管,具体就是看自己手里的资源了

网友C:
空间够就是好,我手上三把发剪,能改的只是一把,我把4056模块都塞进去了。改后还有高低速呢,高速就直联,低速就串二极管,根据自己需要,根据电池电压消耗选择,充一次估计够剪几次,楼主并联18650,估计能剪整个小区了。

网友(2021-07-03):
对于锯齿刀而言,提高电机速度并不一定能提高理发效率

网友:
对这类工具,镍氢目前其实是最优选择。我也折腾些电池,综合考虑,有些地方锂电池并不很实用。

网友(2021-12-02):
我的两个理发剪,以前用之前必须充电,满点可以剪一个头;现在都换的镍氢,充一次电可以给两个儿子剪三次头

网友D(2022-03-06):
我也要改一下,主要是电池不行了。
理发器QC5570,充电头输出15V的,给镍氢电池充电3V,输出到电机串了一个二极管,剩下2V了。
如果换锂电池,思路这样:充电部分用4056,开关用双稳态单键电子开关,输出用ams1117-2.5V,适当adj再降点,搞到2V左右。
手头材料不够,还没开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要改一下,主要是电池不行了。
理发器QC5570,充电头输出15V的,给镍氢电池充电3V,输出到电机串了一个 ...

“充电头输出15V的”     应该是5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头输出15V的”     应该是5V的吧。

是15V 800ma不是5V

网友:
有直接使用18650锂电池的电动理发器,11元包邮。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间够就是好,我手上三把发剪,能改的只是一把,我把4056模块都塞进去了。改后还有高低速呢,高速就直联, ...

你这小区几个人。牛不是这么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