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贱合璧,用天猫精灵控制器改路易华灯LED灯,一次失败的DIY

楼主(2019-07-15):
天猫精灵控制器和路易华灯LED灯因为价格便宜,6月7月分别在论坛火了一阵。
今天要用到的材料是两个天猫精灵控制器,618买是7.9一个,遥控器一把,4.9元,两个18W的路易华登LED灯,10元/2个,成本一共是30.7元
因为这个遥控器是可以遥控两个控制器的,所以只需要一个遥控器就够了

改装相当简单,把LED灯的驱动板连到控制器的输出口即可
LED灯内部的空间很大,刚好能放下控制器

最后说一下,其实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这么改的。因为天猫精灵控制器,早就有坛友说发热大,不稳定,而露易华登这个灯同样发热巨大,所以我担心把控制器放进LED灯里面,控制器温度这么高不知道是否受的了。后来的事情证实了我的担心。我在28瓦的露易华登LED灯里面加装的控制器,工作了不到5分钟就不稳定,灯开始闪断,然后就彻底熄灭。拆开检查,发现控制器12V输出没了,应该是SM7033烧了。18W的目前开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出现故障,所以如果有同样改装的最好加强SM7033的散热能力

最新消息,工作了一个半小时后,18W的灯也不稳定了,跳闪,赶紧关灯。拆了控制器,控制器外壳温度达到70,相当热。看样子这两个贱货是没有夫妻相了,最后还是离婚结尾,各过各的。还好这次18W里面的控制器没烧

网友A:
不行的,发热会烧坏,而且接受距离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发热会烧坏,而且接受距离也是问题

接收距离倒还可以,我隔了一堵墙遥控另一个房间的灯,没问题,现在就是看控制器在这款18W里面能用多久。28W那个是肯定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难不成还要加个风扇来散热,唉,是个问题

网友:
焖烧不坏才怪。。。

网友B:
既然合法夫妻不行,又想让它们在一起,就让它当个小三呗,直接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合法夫妻不行,又想让它们在一起,就让它当个小三呗,直接外挂! ...

当小三面子上难看啊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小三面子上难看啊

总比待在里面水深火热的强吧

网友:
我会选择在上面加个小风扇吹,吹啊吹吹走骄傲放纵~~~不对,是吹走热量~~

网友(2019-11-09):
引用 楼主:
接收距离倒还可以,我隔了一堵墙遥控另一个房间的灯,没问题,现在就是看控制器在这款18W里面能用多久。2 ...

只想要天猫精灵或者天猫精灵万能遥控 控制灯的开关,买那种模块啊?????、也不想用天猫精灵联盟的那种无线的  这种需要联网,,就红外的就行   还有你的在哪家买的,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