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辉中使用Docker以最简单的方式搭建我的世界(Minecraft)服务器

楼主(2019-07-15):
前言
之前服务器一直在阿里云运行,但是阿里云可能存在内存超卖,本来就只有2GB内存,实际使用到1.7GB时就会出现卡顿了,正好手头的黑群晖有4GB内存,就转移到群辉上面。

J1900性能不强,但是带两三个人应该能愉快的游戏了。

这篇教程比较小白向,而且为的是不需要任何的软件,用最简单的方式,只需要一台Windows或macOS的电脑,以及浏览器。

需要的东西

如何操作
进入群辉的网页端管理页面,打开Docker套件。

一、安装Linux虚拟机
在Docker的“注册表”一栏中,选择你要使用的Linux映像,我使用的是CentOS7,其他的Debian,ubuntu应该也可以。

双击需要安装的镜像,应该就会开始下载了,墙内会比较慢。等待下载完毕,然后选中下载好的映像,点击“启动”,就会出现如下画面,资源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高权限可以开启。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点击“高级设置”看到“卷”的选项,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便于之后存放游戏文件,挂载的位置依自己的喜好而定,我选的是/home/server

之后点击“端口设置”,一共需要设置两项端口从虚拟机映射到本地。第一个是容器的25565,映射到本地25565,这是Minecraft服务器的端口。还有就是22端口,映射到本地随便哪个没有占用的,比如我用的9820,方便后期远程维护。
接着点击应用,下一步,应用,虚拟机就启动了。

二、安装环境

接下去开始配置mc服务器需要的环境,这方面有大把的教程可以参考,我就像复制黏贴一样的挤一些出来了。
首先要进入控制台,依次点击“容器”,“详情”,“终端机”,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注意,控制台不支持CTRL+V这样的快捷键,所以老老实实的打字或者右键黏贴吧。

1、升级yum库 在Xshell控制台中输入
yum update
等待一会,如果中间出现 [y/d/n]输入y

2、列出yum库中的Java yum -y list java*
Java yum -y list java*
这样你就能看到一大堆不同版本的java,截止我发文章以及有java11了,但目前mc最易用的还是java8,如果1.7.10及以下则需要java7,把1.8.0改成1.7.0,不排除未来版本升级的可能。
yum -y install java-1.8.0-openjdk*
等待安装,如果出现 [y/d/n] 选择,选择y

3、安装screen,有点类似于一个窗口管理器,这个样子即使控制台窗口被关了,也能随时的调出服务端后台。
yum install screen
等待安装,如果出现 [y/d/n] 选择,选择y

三.上传服务端文件

在服务端的文件夹根目录下创建一个记事本,在里面输入
java -Xmx2048M -jar 服务端文件名.jar nogui

其中-Xmx2048表示给服务端分配的最大内存为2048MB,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也可以添加 –Xms1024M表示最小内存1024MB,2048M这个容量可以用2G替代。

“服务端文件名”改成后缀为.jar的服务端文件名,比如说我的是“forge-1.12.2-14.23.5.2768-universal.jar”

由于我们之前已经挂载过一个文件夹了,所以只需要把服务端文件放进去,可以通过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网络”里进入群辉共享的文件(前提是你在控制面板中已经把文件夹共享了),macOS类似。
也可以使用FileStation直接上传,还可以在网页端解压

打开已经共享出来的文件夹,把使用的服务端放进去,比如我放进了网络/DISKSTATION/docker/minecraft里。

四、启动服务端

我刚刚是把共享文件夹装载到了/home/server里,所以只需要输入
cd /home/server

列出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确认一下刚刚复制的文件夹存不存在
ls -al

看到刚刚放进去的文件夹了吗,再用cd+文件名进去

然后要创建一个新的Screen,方便以后调出后台
screen -S 你要的名字

接着启动mc服务端
./start.sh

一切顺利的话,你的游戏服务端就启动完成了,接着只需要打开对应的游戏客户端,多人游戏中输入NAS的ip地址就可以了,建议在路由器中把NAS设为固定ip地址。

如果服务端窗口关闭了,只需要再输入
screen -rx 你上次设置的名字

另外,建议修改一下root用户的默认密码,输入
passwd
然后输入两遍要修改的密码就可以了,方便以后如果有需求的话用FlashFXP等sFTP软件,以及Xshell这样的终端软件上进行远程管理。

五、分享你的游戏
这个样子,你的Minecraft服务端就使用最简单的方式(不依靠任何软件)在本地网络建好了,不过目前为止只能在同一个wifi下游玩,如果想要分享给别的小伙伴玩,需要在路由器开启端口映射,然后使用DDNS服务来让不断变化的ip地址成为固定的网址,这在我的蜗牛星际教程中有提到过。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借助花生壳的内网穿透,只需要设置好25565端口的穿透就好了,免费的1Mbps带宽基本能满足三四个小伙伴的游玩需求,只是免费版端口号无法固定,需要在ip地址之后加上“:端口号”教程很多,当然如果有人想看的话也可以写一篇。

这就是我的空岛服务器了

Q&A(我遇到过的奇怪问题)
创建screen出现Must be connected to a terminal.怎么办
重启容器,在第一个终端中再尝试

服务端某些命令出现奇怪的问题(中文命令)
安装中文语言包,搜索引擎查找你用的系统+如何安装中文

更好的排版访问我的博客https://ixprism.xyz/?p=466

网友:
这个教程很是强大,有空了把我的918+来试试。

网友A:
碰到同道中人了,我晕3D MC玩得不多,我在蜗牛上搭了一个泰拉瑞亚,跟朋友一起联机爽歪歪

网友(2019-10-12):
不清楚为什么我Catserver-1.12.2,添加了mod开启没mod很奇怪

网友:
都用docker了  不如直接用hexparrot/mineos镜像,管理和做备份什么的方便不少

网友(2019-11-13):
我是内网啊,DOCKER老提示”查询注册表失败“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A:
碰到同道中人了,我晕3D MC玩得不多,我在蜗牛上搭了一个泰拉瑞亚,跟朋友一起联机爽歪歪 ...

大佬,可以教教我吗。我也超喜欢泰拉瑞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同道中人了,我晕3D MC玩得不多,我在蜗牛上搭了一个泰拉瑞亚,跟朋友一起联机爽歪歪 ...

大佬  我也是喜欢泰拉瑞亚   怎么搞   膝盖收下

网友(2020-09-27):
这么强大的帖子没人顶,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