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沉下心来修复宾得闪光灯胶皮开裂

楼主(2019-07-15):
一直想买个相机闪光灯,但是宾家的朋友都晓得,自家的闪光灯太贵,人穷啊,没办法只好买个二手的,但是二手的也要500左右,好不容易发现咸鱼有个二手宾得AF360闪光灯,价格才300块,什么都好,就是两边的胶皮开裂,想了想这都不是事儿,赶紧出手拿下,给大家看看卖家拍摄的原图

两边的胶皮完全老化开裂,我拿到手的时候,上下搬动就又掉了一块,无法忍受,但是这种东西又没有单卖的,只有DIY了
下面开始制作

先小心翼翼的把原来的胶皮剥离下来,本来想的剥离下来粘好,再贴回去,后来发现左边那块碎了一地,算了,还是重新做两个吧

找了块PVC的线槽盖板,按照原来的大小裁剪了2块,然后粘接成2层

初步打磨,跟原来的胶皮对比一下

因为这边相机里面有突出的部分,所以还要掏一个槽出来

拿出小电磨慢慢磨,搞得桌子地上裤子上全是白色粉末,磨一点,笔画一下,直到完全合适

放上去看看,还不错

楼主:
同样的步骤,把另外一个也做完,已经凌晨2点了,辛亏老婆出差,不然要被骂死
第二天一早用砂纸仔细打磨2遍,800号的砂纸打磨完,换2000号的砂纸水磨了两遍,到楼顶去喷漆

上次买的磨砂漆,效果挺好

晾了一天,看看效果吧

用3M的双面胶粘到相机上

另一面也粘好,效果比外壳的还好,如果不是外壳上有字,我都想把整个外壳重新喷一遍,完全跟新的的一样

PS,最近天气热,一直心浮气躁的,很久没有做东西了,这次沉下心来做了这个小东西,感觉还是很爽的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打赏点M币吧,谢谢

网友:
做得真漂亮,修复如新

网友A:
在宝买真皮边角料粘上感觉也不错

网友B:
做的很漂亮,如果你有3D打印机就爽了,黑色材料直接打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漂亮,如果你有3D打印机就爽了,黑色材料直接打一个。

前面想过用3D打印机,但是打印出来有纹路,还是要打磨喷漆,不如直接用PVC来的快一点,毕竟画图还是要花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宝买真皮边角料粘上感觉也不错

对皮革不太了解,我也想过用皮带来弄,但是中间那个凸起部分,皮子怎么挖掉呢?我喷漆之前还想过用木纹的贴纸来贴,感觉也挺个性,后来没找到我的贴纸放哪里了,干脆就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步骤,把另外一个也做完,已经凌晨2点了,辛亏老婆出差,不然要被骂死
第二天一早用砂纸仔细打磨2遍 ...

楼主手艺不错,以资鼓励

网友:
手艺很好,佩服。

网友:
有这技术,还要原装的干毛

网友:
做的比原来的都好,楼主的手艺真不错!

网友C:
小的那头好像有点不到位,稍小了一点

网友:
感觉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手艺没的说,这个漆不会容易磨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那头好像有点不到位,稍小了一点

是小了一点点,当初跟着那个原装的胶皮画的形状,胶皮可能老化缩了一点点,不过那点点不太影响,我处女座都能容忍了

网友:
PVC线槽盖板一般寿命有限,过不了多久就粉化了,花这么多时间折腾有点不值得阿

网友:
这手艺~~~不止200块啊

网友:
手艺真心不错

网友:
看着用着舒服就好

网友:
这手艺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