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锡晶汇产立马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7-15):
无锡晶汇产立马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A:
有低电平刹车吗

网友B:
用料不错,要是能支持无感无刷模式更好,不用担心半路上霍尔故障。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还是很复杂的,拆了几个故障的得到不少mos和电解电容哈哈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低电平刹车吗

控制器一般高低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料不错,要是能支持无感无刷模式更好,不用担心半路上霍尔故障。

无霍尔的用起来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霍尔的用起来没劲

确实是,现在很多的无感无刷方案还是零几年的,开环启动类似微风扇的同步电机,先产生一个最低频三相方波,但必须有空占比调制降低有效电压,避免启动烧电路,再慢慢加快三相频率,电机旋转速度加快有足够的反电动势后,可以进入反电动势过零检测闭环调速。目前无感无刷很多应用在风机水泵,很不适合用在机车牵引等。担心的话有个双模控制器可选,默认工作在有感无刷模式,万一霍尔故障会切换到无感无刷模式。

网友:
今天咋了,那来这么多的广告?

网友:
不是矢量控制?方波大不好玩,实际体验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