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天体观测利器~博通反射式自动寻星天文望远镜拆解(BCTO DS20140)

楼主(2019-07-15):
夫人同事在咸鱼给孩子淘了一套BCTO博通反射式自动寻星天文望远镜DS20140,自己收货后还没正常使用主镜筒就被自己摔了。可能也是自己不会使用,看不到东西。以为是给摔坏了,问了厂家寄去维修需要700元费用。全套东西就让我夫人带回家,让我帮忙看看。

【整体】

淘宝上找的效果图,家里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没法拍个好看的实图。

8个核心的卖点,实际高价格都贵在了自动寻星这个功能上了,自认为学习天文还是手调的更适合孩子。

接下看,让我们看看这套天文望远镜。这类玩意不多见,小时候想玩也没条件,现在更没条件了,市区污染严重要好好观察天体的话,都需要走出去到偏僻的地方。看自己单位的头头介绍,她孩子参加大学的天文社团,除了买天文望远镜外,还得拍照的单反,各种附件,有天文事件发生时还提前赶到最佳观察的地点守候。天文是个烧钱的玩意
1米多长的一个黑色大手提包,怕有遗漏全套送来的

先学习使用指南,也是天文的门外汉。

内页是简易版的快速使用方法,15个步骤完成装配。

背面是主要配件清单

以及望远镜的参数:(几个重要参数A光学系统:反射式;B通光孔径:114mm;C焦距:1000mm;D焦距比:f/8.8)

除了这张快速入门的手册外还有一本厚厚(共62页)的用户手册。挑了几页重要的看看,其它页面也没耐心看完它。

大袋子中包含脚架,望远镜基座(电控单臂经纬仪),主镜筒OTA

小袋子中装有各项附件。

有目镜,红星寻星镜,12VDC专用适配器,手机支架,单反接环,有线中文手控器

全套设备在我把玩好几天后,基本全拆解了解后终于能发帖了。
主镜筒由于装配精度要求比较高,只能表面了解一下。光学部件没有拆开

【主镜筒OTA】

主镜筒上明显的摔伤痕迹

我认为对观察没多大影响

主镜筒总长550mm,由于是 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内部有效光路总长(焦距)为1000mm。

主镜筒参数在铭牌上有标识。A光学系统:反射式;B通光孔径:114mm;C焦距:1000mm;D焦距比:f/8.8

主镜筒底端封闭,内部是反射镜。3组螺丝呈180度间隔排列,做反射镜调节使用。

主镜筒开口,有三条棱固定的90对角棱镜

主镜筒直径140mm

目镜座下方有警告标签,不要直视太阳,要视力受损的。

警告标签旁是红星寻星镜的固定座

整个天文望远镜也就这个目镜座能拆解一下

目镜座内径32mm,能上下调整

齿条调节目镜筒高度

够简易的,没有微调旋钮

调整行程有55mm

拆开4粒螺丝看看

钢片是把旋钮的齿轮压牢在齿条上

坑爹,这才发现齿条不是金属材质的再另外安装在目镜筒上,而是塑料材质,和目镜筒一体注塑外面电镀了金属。耐久度堪忧

配合程度也堪忧,升降过程中明显有晃动,看内外2个筒直接的间隙。

目镜座上2粒小螺丝是安装目镜后锁定用的

目镜安放后比较严密,基本无需锁紧

从主镜筒开口处向内看,底端的反射镜

顶端的90对角棱镜

3粒螺丝也是调整光路用的,没专业设备千万别手痒去拧动。

注意这个棱镜的外侧,减少成本还是用的平面镜没上三棱镜

用孩子初中的光学实验材料中的F光源测试一下

倒下放置光源

没上目镜呢,目镜座内的情况

光源倒立

成像情况

加入目镜后,成像与实际是上下,左右都颠倒。

由于焦距固定1000mm,目镜就3个。实在没有足够的距离测试成像,在后面有望远的实拍。

未完待续:望远镜基座拆解

楼主:
【望远镜基座(电控单臂经纬仪)拆解】主镜筒是薄薄的铁皮弯折而成,这个基座倒是铸铝的电控单臂,十分厚重。

经纬度都能手动货自动调整

我以前玩过一段时间卫视,还是习惯用方位角和仰角来称呼。单臂下方8P的网口是连接有线中文手控器的,6P的AUX口能连接外部设备(没看到有什么设备能加入)。开关通断内部的8串AA电池组。

打开电池盖

电空单臂可以用8串AA电池组供电,也能用外配的12V锂电池组供电。

放入脚架托盘上后,拧紧底部旋钮就能固定

松开抱箍上的螺栓,就能放入主镜筒

下面准备拆开这个基座看看

松开中间4粒固定螺丝,取下抱箍。

抱箍卡位和支臂上卡槽是对应的

旋松仰角的固定螺丝,内部黑色的金属压板能退出,拧死后能固定好主镜筒仰角。

中心银色的锁紧螺丝

与这个黑色的铁片拧紧就能锁死仰角不能手动,只能电动调节。注意上方的卡槽与内孔中的卡突对应,让它不能跟转。

受力部位,都是金属件。

仰角刻度盘,由于起始都是水平角度所以电动调节的角度只要90度。

铝制的大螺母压实刻度盘

铝制的刻度盘

2粒螺丝固定单臂的另一侧塑料盖板

露出内部的调整结构

多级齿轮的减速机构

最后一级的齿轮盘有兼做离合盘

中心锁紧螺母松开就能手动调节,锁死后就能电动调节。中间塑料盘有卡突,做限位。只能旋转90度

内侧有限位

与中间的塑料盘配合,塑料盘上有卡扣,不是正圆。卡死在内部,不能跟转

中心锁紧压实后,齿轮盘就能带动中心的抱箍

next

楼主:
【有线中文手控器拆解】有别于其它手调的天文望远镜,高价的区别就在于它带有线中文手控器,能自动寻星,能自动跟踪,能依据时间地点找最好的观测天象,有超过14000个天体的数据。

两端都是8P的水晶接头

星空的外装饰框

吊在基座上使用,真心需要接口安置在上方才恰当。

后背固定螺丝还缺了1粒

底部的2接口,8P,6P各一个。

单色显示屏,各功能键手感不错。看来上家买了以后也没用几次。

顶部的红光照明灯

打开

挺清爽的布局

有CR2032电池,应该是保持某些参数的。

液晶屏的排线

正面结构

按键之间都带红色LED灯

猜测2010年10月16是电路板定稿时间

20160504是内置数据库的版本时间

192*64的单色液晶屏

55mm宽

45mm高

供电是12V的,转为5V

232通讯的芯片MAX3232

线路驱动器74HCT125D,驱动仰角和方位角电机?

16M的CMOS闪存芯片MX25L1606E

存储器ATMLH426

液晶屏后的大IC,贴着BT307的版本号?

32位ARM物联网MCU。LPC2138

照明灯就是一粒红色发光二极管,应该是怕观察的时候光污染。

next

楼主:
附件拆解【12VDC专用适配器】

电控系统除了使用8串的AA电池外,日常用这个外接的12VDC专用适配器

看参数,应该是3串的锂电组

2个输入输出同口的5.5的插座和开关

充电电源头

12.6V的

输出接线,用了方块电池的接线帽

亏电利害了,设了2A的电流补电

接通只有红色的指示灯,没有充满的提示灯。

拆开,果然是3串18650

电路板上空空如也,空着很多焊盘

看来原本功能用多多了,减少成本全取消了。

除了插座开关

就一粒红色贴片LED

电池组用泡沫双面胶固定的,不想破坏没拆。不知道电池的品牌

三串的保护板

【红星寻星镜】

天文望远镜放大倍数太大造成它目镜中的视野极小,对准观察目标是最大的难点。需要使用红星寻星镜辅助

是个外加的设备

3档开光控制红星的亮度,灭,微亮,亮

电源用一节CR2032,左右的调节螺钉

上下的调节螺钉,使红点在寻星镜中心

长的是左右调节螺钉,短的是上下

微亮档串接电阻,亮档直驱。

没有如何透镜,就是一粒红光二极管

2个半环充当电池盖

一节3V的CR2032

已经没电

换上一节,红光点正好在中心

【光学目镜】

MA25mm

MA9mm

这个应该是后添置的Datyson PLOSSL 6.3mm

【电子目镜】

USB打印线做数据连接

电脑上识别,就是个摄像头。

金属外壳

底部直径50mm

全部螺纹

一一拧开

镜头顶端也看到透镜?

金属后盖

热熔胶固定电路板

挺大个的光感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望远镜都对好有成像了,换电子目镜电脑中总是没图像,灰白色方块有噪点。

【气泡指南针】

使用天文望远镜前,需要用它放入目镜的位置,帮助调整镜筒的水平和指北。

【通用手机夹单反接环】

夹在目镜上,固定手机拍照用

用个小点的5S试试

大点的手机,宽度就不够了,镜筒目镜太单薄,上了这个手机架很难调节。稍一触碰就观测的天体就偏移了

单反的接环,我无法相信一个单反靠这个塑料玩意能固定住,就是能固定住单反,这个单臂也撑不了单反的重量。

next

楼主:
【实际使用】以前玩卫视,早有寻星的技能。原来是找人造的卫星,现在是对自然的天体。

取出三脚架,脚架是铝材质的。

当天外面下雨,没法观测。脚架还有一接没打开

物料盘能安放3个镜头和有线手控器

有2固定螺丝

安装到任意一个脚架支撑条上

松开仰角锁定螺丝,把镜筒放入抱箍。

目镜座中放入水泡指北针,调成中心水平。

镜筒指向正北,镜筒水平后,锁紧抱箍和仰角。

接上手控器和电源

接线时不能开着电源,以防损坏元件。

安放长焦距目镜25mm,打开电源进入简易校准

手控器中的电池应该没电了,每次都让我进行日期、时间的设置。

还有望远镜位置的设置

简易校准后,在进行两星的校准。

外面下雨,只能试试远处阳台上挂着的衣服

距离有7.5米

手机贴在目镜上拍的,观察到我T恤的布料局部,直接观测到布料的经纬格子。

第二天,天晴了。月亮正好在前面一幢6层楼的顶端

加好望远镜,校准位置,拉开纱窗。设置自动寻星对月亮

仰角十分正确,方位角稍稍调整一下,就看到一个清晰的月亮充满了视野。

手机贴在目镜上拍的,也不知是自己技术差。不管怎么调,月亮都无法在图片的中央,肉眼看到的图像亮度,细节比拍摄下的好太多了。

end

网友:
牛顿式,没有色差

网友:
很贵的啊,真的粗糙

网友:
小时候也梦想着有这么一个望远镜,长大后买得起了但真的是没有条件使用了。

网友:
记得初中时是买的纸筒望远镜散件回来组装的,能看到月亮的环型山就已经很开行了

网友:
每个小孩都有探望星空的梦想,不过长大后连头都懒得抬了
偶只用纸筒做过折射式,只能看对面
等牙膏ing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一定不便宜

网友:
感光片好像很像SJ4000促销款上的,大概4分之1英寸,最主要得对比下手机自带镜头,和通过望远镜目镜的大小,应该能测量计算出实际倍数。

网友A:
上学时200多买了个天狼D50T,想看看月亮,始终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学时200多买了个天狼D50T,想看看月亮,始终调不好

我是像调卫星天线一样,知道了月亮找我这个位置的方位角和仰角。先把镜筒指向正北,成水平的初始状态。再调好仰角,对方位角。目镜中有亮光后调焦,有明显图像后最后微调方位角和仰角让图像居中。

网友:
还有电子设备的,我还以为天文望远镜都是机械式的

网友:
效果看着不错,月亮环形山都能看清

网友:
拍摄效果模糊是正常的,因为有大气层的影响,你可以多拍几张,用电脑合成在一起,然后亮度调低一些,应该能很多

网友:
感觉这个跟音箱耳机差不多,要听响便宜,但要好的价格那是指数上升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加精,好长的帖子看完了,辛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