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拆解打黑日立 WH12DH 冲击起子!【打黑第六台】A

楼主(2019-07-15):
『 元作 』打黑拆解日立冲击起子WH12DH  冲击起子!【打黑第六台】A
有些空,处理一下打黑的工具,
翻了翻,看到这款日立,外观还行,构造也不错 ,拆下看看。
外观

型号 :WH12DH

寿命长 ,力量大 。。。大概 扭力 100N

拆开看看,好黑

拆开看电机,还可以

打击头也不错

铝合金防护壳很是厚重 。。。
貌似润滑油加多了 ?二硫化钼润滑脂,黑色的带味道 。。。

借个图 ,看看基本构造

顺便找下这款机器,因为是老款机器 ,现在淘汰了,价格十分便宜 。
但下面这兄弟,价格坚挺

不知从哪里学的 ,二货的做法,破坏机器外观 ,虾改 。。。

这个可以从后面出来引线。

看来是夹在电瓶上用的。

看我这机器处理一下,可以这样站立 ,美观程度也好 。

躺下也有颜值 。

由于准备不足,没有详细的发帖。本次拆解发现三个主要故障。
1、电机卡死 。2、轴承卡死 。3、夹头滚珠锈死 。
下次发帖会详细介绍如何解决 。
完, A篇完毕,下次B篇期待你的欣赏。

网友A:
轻车熟路了哈!
电池比机器贵……

网友B:
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搞定锈死的钻夹头,费力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搞定锈死的钻夹头,费力死了

老朋友买个什么钻呢 ?夹头还锈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车熟路了哈!
电池比机器贵……

全新的货:钻本身就便宜 ,冲击起子要贵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搞定锈死的钻夹头,费力死了

用机油泡几天,再用塑料锤敲敲,我通常就这么干。

网友:
黄尚可以召开打黑代表大会了

网友:
黄尚广收爱妃后宫无数吖

网友:
佩服你们这群打黑高手,哈哈,等牙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机油泡几天,再用塑料锤敲敲,我通常就这么干。

最好是加热一下再敲,我用的是老婆的电吹风,没有弄不开的夹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加热一下再敲,我用的是老婆的电吹风,没有弄不开的夹头

电吹风有你老婆的头发,以柔克刚,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有你老婆的头发,以柔克刚,开了。

有道理

网友:
皇上拆得好过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