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这个 英特尔29F01T4ANCMG2 颗粒能干什么?

楼主(2019-07-15):
捉了两条英特尔的鱼,一条是256G单颗海力士128颗粒,这个查资料能玩。另外一个360G的 颗粒29F01T4ANCMG2 查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玩特来请教高手。

网友A:
华强玩剩的货,你还要捡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强玩剩的货,你还要捡回来吗

应该没里面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强玩剩的货,你还要捡回来吗

不要打击翻车老

网友B:
29F01T2ANCMG2玩过,l06b颗粒,支持2246 2258 3281 3280等等,这个4A应该和2A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上测试架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F01T2ANCMG2玩过,l06b颗粒,支持2246 2258 3281 3280等等,这个4A应该和2A应该差不多吧, ...

好的,谢谢了。等有空就拆下来上测试架看看。

楼主:
工具不在身边,有空上个测试架看看。

网友:
原盘开TLC模式,开MLC模式单颗128G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