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紧急求助,这个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电阻多少

楼主(2019-07-15):
洗衣机开机不进水自动转,拔掉这个传感器上两根线后,电磁阀有进水动作。现在测这个传感器两脚电阻无限大,是不是基本就能判定是这东西坏了,还有,问下这东西怎么拆开的

网友:
这个最好买总成

楼主:
开始往里面吹气,能感到鳃瓣上下运动,后来再吹就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捣鼓的,再装回去,洗衣机又恢复正常。
估计是里面的鳃瓣老化没复位导致的。晚上有空还是上淘宝淘一个来替换,要不不知道哪天又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量的吧

网友:
就是机械触点式的

网友:
可以拆开一部分,电阻应该不一样的,海尔波轮的二个脚的是39.5欧,里面有线圈的,你这个上面说是开关型的,可以拆开看看触点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