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搞个软路由 小白请教

楼主(2019-07-15):
家里有一台闲置的联想主机  G4400CPU   4G 2400内存   128G固态硬盘   现在用的华为的SA1456光猫 K2P路由器  200M电信网络    请问我这个配置 可以搞成软路由吗    请高人给推荐一个网卡

网友A:
可以,要买PCI-E的intel 82574L网卡就行了,爱快 什么的很方便

网友B:
买个低功耗的工控机,比这个电脑合算。电费少不少。

网友C:
这么高的电脑做软路由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低功耗的工控机,比这个电脑合算。电费少不少。

请教 这个软路由是不是需要一直开着  所以才需要考虑耗电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电脑做软路由浪费。。

也说不上浪费 新机器在纸箱里一直没用  就这么扔着 也是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买PCI-E的intel 82574L网卡就行了,爱快 什么的很方便

请教 这个网卡能给推荐一两款牌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蹭楼主帖子,学习学习

我比白纸都白  一起学

网友:
我有个艾泰6530G V4,   全千兆,1000元   要吗?比软路由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白纸都白  一起学

短期用可以试试,随便来张pcie英特尔千兆网卡就好。长期7*24小时不关机使用,可以考虑出掉这套,上专业多网卡工控主板(主机),这个稳定性功耗都要好好多。

网友:
去买个MIKROTIK的千兆不带WIFI的路由 K2专门做AP
比你用电脑省电了d

网友:
你这台电脑作为软路由功耗太大了,不适合长期不关机运行!
建议收一块DC供电的J1900、N3150、N3700之类的双千兆网卡ITX主板作为软路由;openwrt系统用U盘安装,直接扔在弱电箱里面,K2P作为AP。
如果还有其它有线连接,就加一个千兆的交换机;

不建议台式机加PCIE接口的4口千兆网卡,因为台式机无论怎么降功耗也比不上DC版同平台的工控低;
而且一块4口千兆网卡功耗达5W,如主流的i350-T4,而博通系功耗更高!
而且而且,现在i350-T4二手拆机的都被炒到299以上!

网友:
不需要网卡也可以做软路由,用虚拟机。我的500m就是虚拟机爱快,带机150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这个网卡能给推荐一两款牌子吗

没什么牌子的,就淘宝搜索 intel 82574L,这种卡的牌子就叫intel,多是服务器拆机下来的,不超过40一片,运行起来很稳的,
大概是这种(避免广告,名字打码)

我自己组的H81+G1840+4G+RTL8111+ 82574L+82574L,装的爱快,带500M电信和70多台电脑20多个无线猫,开机几个月都没理它,没死机没重启,稳如老狗,设置简单

网友:
      个人觉得家用完全没必要用啥软路由,K2P基本上性能够用了,真要搞还不如买个某讯的N1盒子刷个OPENWRT,性能也比K2P强很多,关键是比一般的电脑主机省电得多。

网友:
不需要网卡也可以做软路由

网友:
电费,发热,噪音,想想还是k2p吧

网友:
MIKROTIK的千兆路由不错

网友:
折腾了软路由,NAS,然后又回归普通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