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超级电容,请教坛友

楼主(2019-07-15):
请教下坛友有没有见过这种电容,标称220F,3.8V的锂电容,可以直接替代锂电池吗,相当于多少mah?有什么用途,能不能DIY个什么东西

网友A:
我来乱说一下,
电容应该是物理反应,电池是化学反应。电容寿命比电池高很多,但是电压保持比电池差。电容更容易支持大电流。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电容电压不稳定,下降的明显!

网友B:
1mAh = 3.6库伦
Q = C*U = 220 * 3.8 =  836库伦 = 232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乱说一下,
电容应该是物理反应,电池是化学反应。电容寿命比电池高很多,但是电压保持比电池差。电容 ...

下降快不稳定,还是容量不够大,够大的话电容当个小电池用不是问题。唯一要注意的是其充电电流非常大,放电可以随设备来,充电电容可不老实,有多少要多少,自持能力不行的电源能给拽烧了。

其实很多充电器也是,当电池有电的时候,靠电池电压很快升高压制电流才得以生存,一旦电池电压过低电流压制不住,有些充电器就受不了,直接烧了。

网友C:
是江海的吗,那应该不是虚标

网友:
适合与原电池并联,扩大功率和容量,自放电也比电池厉害

网友:
这电容体积好像不对啊,220F了,就这么点?

网友:
这就是小号锂电池

网友:
3.8V的不多见啊,2.7V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mAh = 3.6库伦
Q = C*U = 220 * 3.8 =  836库伦 = 232mAh

电容电压是一直下降的 没有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Ah = 3.6库伦
Q = C*U = 220 * 3.8 =  836库伦 = 232mAh

原来换算出来才200多mah啊,高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江海的吗,那应该不是虚标

看标的是jianghai

网友:
220F这么小的体积?感觉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电压是一直下降的 没有算进去

那算个均值2V左右,
最终算出的容量还得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乱说一下,
电容应该是物理反应,电池是化学反应。电容寿命比电池高很多,但是电压保持比电池差。电容 ...

那这个锂电容是什么结构,里面的电解液也是锂离子吗

网友:
这个不算锂电容,只能叫超级电容,这货是电容与锂电池的合体,正规叫法是双电层电容 ,因为2个引脚一个接的是电容化学性质基材,另一个引脚接的是锂电池性质基材。不能把这个当成电池用,因内阻小,所以放电电流大,但是漏电流也大,正确使用方法是并接到低于标称电压的原电池上做扩展功率使用。一般是并接接到能量型锂亚硫酰氯上使用,做放电电流不足的拟补。去年论坛讨论的那个爆炸的锂电池,就是锂亚硫酰氯电池。有疑问我再补充。
我说下几个应用场景吧

高速公路使用的ETC,车上的那个小ETC仪器,就是使用的ER14250锂亚硫酰氯电池+HLC1520超级电容。
物联网场景是共享单车。开锁。
远程抄表、GPS定位设备、勘探GPS定位系统,内部都是锂亚硫酰氯电池+这个超级电容。
下图这个按毫安时计算,不能按电容的单位计算。

网友E:
能不能用在行车记录仪里

网友F:
数码坛藏龙卧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在行车记录仪里

不能,开机就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数码坛藏龙卧虎呀

数码之家之所以牛,是因为汇聚了各行业的精英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专精的领域。数码之家也算是电子百科大全吧。反正比那个什么度、什么乎专业多了。起码不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