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下捡了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7-15):
楼下捡了个电容爆浆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做工一般,留着当备件吧。我手上有好几个像这样的坏的,都是捡来的,修都懒得修

网友:
看来工作温度不低呀!

网友:
次级爆浆?整流管穿了吧?

网友:
得好好查查后级的元件,其实也没必要修了,拆散当备件料板正好哈哈

网友:
次级爆浆,基本上只能是光耦损毁,可调电阻变质,变压器的12V那路断,反馈回路不正常,电压失控引起的,
因为整流管短路也未必爆,只是保护性的灯闪,输出极低。
想利用件,先看初级还有没有好件再说

网友:
上帝保佑,我家的电动车充电器不是这种,看这很委屈

网友:
这得多热啊

网友:
衡水兄分析得有道理,估计就是电压失控引起电容击穿爆浆的,电容没挨着发热件不像热爆的。

网友:
电压失控能达到120以上 不爆才怪

网友:
还能拆到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