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15131 128GX2开卡

楼主(2019-07-15):
USB 3.0购买的U盘太慢了,于是有了自己DIY的念头,论坛看了下比较成熟的方案IS903后决定入手。
板子到手
wechat_upload15631893025d2c60362f83c
wechat_upload15631893035d2c603721378

开始焊接,前两个很顺利,
wechat_upload15631900545d2c632652168

第三个出现情况,焊接完成后查看CE 上下不一致,开始以为焊接问题  反复好几次,问题重复,后面又把颗粒换到别的操作测试正常,证明颗粒没问题,是板子问题,开始排插,发现主控芯片有两个脚中间有颗锡珠导致连锡,还好我 找到原因,解决后,开卡成功!
wechat_upload15631899845d2c62e073f55

下面是单贴128和双贴128的测试 没上win10测,win10应该快些
wechat_upload15631904765d2c64cc2e1a6
wechat_upload15631904775d2c64cd28fd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颗粒?

闪迪15131,和东芝0FDK同款颗粒

网友:
这个颗粒单贴46XT有大概R320/W240的速度,挺给力的

网友:
速度快的那个是啥颗粒  ??

网友:
工具要不要顺便上传一下哈哈

网友:
15131贴46en啊,速度快。或者买3280或者3281支持的颗粒,3280  3281有4K的

网友:
为嘛我买的U盘同主控和闪存不能用1.26固件啊

网友(2019-09-08):
这个速度是不是有点慢?

网友:
有带锁的05131,羡慕

网友:
赞,小白问个问题,准确的坏块只有在开卡的时候才能看见对吗?

网友:
赞,问个问题,坏块只有在开卡时可以看见准确的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