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电脑,112根引线,有必要做成这么复杂的吗?

楼主(2019-07-15):
其实零件很少,但是卖的很贵,卖的就是技术垄断费用吧。
车子打不着火,换个电脑好了。
这东西也没法修,看不出来哪里坏了,会不会是固件掉了??

网友:
换这个多少钱

网友:
112根线,空的也有不少。人家卖的是技术,不是成本。

网友A:
是啊,如今的车造的太复杂了。电脑一般极少坏吧。

网友:
这里面有程序的,不是白板。     你买了没程序的芯片没用。

程序加硬件加定制。最后加上专属售后渠道,肯定贵!!!

所以一般都拆车件换,便宜的多。

网友:
什么毛病。不通信还是模块坏了。   这东西有坏电源、有坏喷油嘴驱动芯片、有坏节气门启动芯片都可以单独换,没有程序物理电源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芯片成本可能不贵,但芯片里面写入了内容,就会价值不菲,这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如今的车造的太复杂了。电脑一般极少坏吧。

我觉得以前的单缸压燃式发动机简单,无需电气部分。

网友:
这电脑的稳定性很高…

网友:
貌似看到AMD的芯片了

网友B:
会修的肯定能修好

网友:
这么多的针脚,主要还是给传感器使用。毕竟现在的车上都是电子设备,也就意味着有无数的I/O口需要伺候。

网友C:
将来有一天被国人掌握技术后,比LED灯还要便宜!

网友D:
我猜电脑没坏,楼主再插回去试试,没准又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电脑没坏,楼主再插回去试试,没准又可以用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内幕就不要在拆机论坛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修的肯定能修好

那要看什么问题,驱动芯片的问题的话,确实很好修。

同型号替换,会用热风枪就可以了。    就是芯片多带散热背需要吹长点时间。

喷油嘴芯片、点火线圈芯片、节气门芯片、电脑的电源芯片都可以这样的。直接换搞定。

网友:
汽车发动机电脑是不会随便掉固件的,这关乎人命。不能用普通玩数码的眼关来看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来有一天被国人掌握技术后,比LED灯还要便宜!

不会!装机量在那摆着!

网友:
可修  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