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L-WR745N,破处、换电容、清灰

楼主(2019-07-15):
嗯。。。业主闲置群免费来的。。。。
wechat_upload15631902055d2c63bd3e3fa
吃完饭,值班。。。闲着无聊拆个漏油器
wechat_upload15631902065d2c63be308cc
抓了一个一条天线的废物。。。
wechat_upload15631902075d2c63bf1b8f9
背面,还不支持智能固件
wechat_upload15631902075d2c63bfe89fb
哦哟,还没有破处呢
wechat_upload15631902085d2c63c0c6656
来,小妹妹,哥哥给你体验一下第一次的感觉
wechat_upload15631902095d2c63c1b42a8
还很难撬开。。。
wechat_upload15631902105d2c63c2a48fa
半分钟暴力解决之后,开了
wechat_upload15631902115d2c63c384f39
只爆了一个
wechat_upload15631902125d2c63c475827
CPU,很老的方案了
wechat_upload15631902745d2c6402002fb
ROM
wechat_upload15631902755d2c64031c3e4
RAM
wechat_upload15631902765d2c64041a702
DC-DC,这种封装的少见了,以前挺多。旁边还有一排的电阻
wechat_upload15631902775d2c64051568e
后级电容是不是想离家出走了?
wechat_upload15631902775d2c6405e48b6
拆下来,果然!裤子都脱了一半了!准备礻果奔!6.3v的电容
wechat_upload15631902785d2c6406df2dc
想找一个电容换,不过没有那么小,看了一下旁边的那个大的位置是相通的,那就找个大的换
wechat_upload15631902795d2c6407bfff5
烂电脑里面有6.3的,爬到天花夹层上面去看一下。。。。
wechat_upload15631902805d2c6408dfb08
找到两块主板,一块烂Dell,一块。。。。航擎????看着挺小的,不错就不杀他
wechat_upload15631902815d2c6409ec80a
Dell上面有固态电容,不过上面的参数不会看。。。。不要
wechat_upload15631903305d2c643ae3475
有两个日化的
wechat_upload15631903315d2c643bc0487
日化KZJ系列6.3v1800u
wechat_upload15631903325d2c643ca8743
装上。。。。副电容比主电容还大。。。离谱,心里不平衡,主电容也换!
wechat_upload15631903335d2c643da1fb3
又拆了一个三洋16v680u,原装是470的。(Dell也是奇葩,一个主板有三洋、红宝石、日化三个品牌的电解。。。)
wechat_upload15631903345d2c643e97ded
装上
wechat_upload15631903355d2c643f75111
还是不够大啊。。。不管了。。。
wechat_upload15631903365d2c64404e84f
开机,没有装反boom。完事了
wechat_upload15631903375d2c644151876
准备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外壳缝隙有好多毛茸茸的东西。。。
wechat_upload15631903385d2c64423bb05
清理一下

没了

网友A:
非常好的帖子,一步一步很详细,不过这个路由器功率太小了,才150m,
我现在用的是,
TP---LINK     19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帖子,一步一步很详细,不过这个路由器功率太小了,才150m,
我现在用的是,
TP---LINK     1900m ...

头顶挂着一个tp5600

网友B:
差评,有固态电容偏不用

网友:
DC-DC后面换固态电容啊,板子上的固态放着不用多浪费啊,330μ固态顶1000μ液态了。

网友:
三洋电容爱漏液,最好换个别的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评,有固态电容偏不用

主要不会看参数,不敢乱来。懒得查了

网友C:
修好了也吃灰。现在我起步k2p了

网友D:
固态的蓝色4v560uf,紫色16v330uf,看上去应该都是日系,4v的使用到3.3v没问题,就是换这个路由上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也吃灰。现在我起步k2p了

这个用来辅助还是可以的,,,比如专门接入智能家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的蓝色4v560uf,紫色16v330uf,看上去应该都是日系,4v的使用到3.3v没问题,就是换这个路由上太浪费 ...

什么叫浪费?难道吃灰不是浪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的蓝色4v560uf,紫色16v330uf,看上去应该都是日系,4v的使用到3.3v没问题,就是换这个路由上太浪费 ...

蓝色的是日本化工的,紫色的应该是三洋的,都是好电容

网友E:
9331用breed引导刷极1再配上叠双菱天线还是很不错的,低功率。我做了一个用锂电供电1117稳压拆掉前面的电源部份,用共享自行车充电版供电,可以做室外中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9331用breed引导刷极1再配上叠双菱天线还是很不错的,低功率。我做了一个用锂电供电1117稳压拆掉前面的电源 ...

1条天线。。。。感觉弱鸡

网友:
150m不弱了,挂一个二级路由很好。

网友(2022-11-09):
无线连上去以后 无法ping通

网友:
太老了 翻出来一个挂机3天,无线就无法ping通了,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