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支1.2米18W LED灯管

楼主(2019-07-15):
路边绿化带看到有三根灯管,本来想都捡回来的,但我手那么大,抓两根刚好,于是只捡了两根我也没指望能修好,只希望LED是好的,只坏驱动,最好是坏电容那种,结果还真是坏电容,容量减小导致输出电压不足以点亮LED,换了就好。

↑牌子是光为,号称18W,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一般这种灯管两头都是用704粘的,中间是玻璃管,里面玻纤板几十颗2835LED串联加非隔离恒流驱动,破拆的话很难无损,只好用钢锯将带驱动一头锯开。

↑塑料头部锯开成U型,底部不要锯,然后小刀插进去把704切开,然后就能抠开了。

↑驱动很迷你,一般非隔离驱动都比较小。

↑驱动都是大路货色,芯片用的是深圳深爱半导体出的SIC9553a

↑刚开始插电试了不亮,但插电瞬间能听到电容充插头电打火的声音,万用表测输出有40V电压,难怪点不亮,看来应该驱动而不是灯珠问题。

↑拆下驱动上面三个电容量一下容量都有不同程度损耗。

↑大电容400V 6.8μ测得6.4μ算正常,这两个小的50V 2.2μ,250V 3.3μ分别测得0.84μ,1.87μ明显容量不足,换掉也许就正常了。

↑最后翻遍了才找到两个分别是3.3μ 4.7μ的,耐压也够,就是体积稍大,勉强能放进去吧,大电容还被挤到一边去,只好加长引脚焊上去。

↑通电,哦也点亮了

↑驱动贴了点高温胶布装回去,端盖涂上704用“勒死狗”固定,两头引脚对齐,和另一根还没修的对比一样长说明端盖到位了。

网友:
楼主又提供了一种开壳的新方法

网友A:
借楼提问,5730工作电流到底是60ma还是150ma?百度一下这玩意分两种状态,0.2w是60ma,0.5w是150ma,看来最大耐流150ma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提问,5730工作电流到底是60ma还是150ma?百度一下这玩意分两种状态,0.2w是60ma,0.5w是150ma,看来最 ...

就是最大150ma嘛,不过一般最好电流低一点,120ma左右就行了,发热也小点光效也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最大150ma嘛,不过一般最好电流低一点,120ma左右就行了,发热也小点光效也高一点。 ...

谢谢解答,最近把过去矿坛买的吃灰货,一堆灯条拿出来玩,12V3串5730,加一个47Ω的电阻,算了算,电流也就是60ma左右。十几块钱给了一大盒子,好几百个,玩不完啊

网友:
现在扔的大多是这种T8LED灯管了,之前看到是塑料款好拆的捡捡,多了就没心情捡了,低配货多,不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最近把过去矿坛买的吃灰货,一堆灯条拿出来玩,12V3串5730,加一个47Ω的电阻,算了算,电流也 ...

如果是铝基板灯条,电流可以大点,玻纤板或那种包胶软灯条,电流要小一点,不然散热不行。

网友:
我都是希望驱动好的,

网友B:
自用的修过很多次,驱动板坏了,修好还行,如果是灯珠坏了,换灯珠戓电阻代换法都不耐用,都不想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用的修过很多次,驱动板坏了,修好还行,如果是灯珠坏了,换灯珠戓电阻代换法都不耐用,都不想修了 ...

这种灯管的灯板都是用704粘在玻璃管内的,坏了灯珠就判死刑了。

网友:
第一次见修这种灯,长见识了。

网友(2020-11-29):
正常灯条输入多少V 才能点亮呢?

网友:
恭喜又多 了两根灯

网友:
刚拆了一个准备修的玩。;还以为头子一拧就下来了结果灯管玻璃还是破了,流血在所难免了。还是楼主聪明。
有人说:“这个坏了还修,真是穷到骨子里了”,我也懒得反怼,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的快乐他不懂。

网友(2021-01-01):
硬扭灯头就能打开了

网友(2022-10-12):
加热试试能否无损拆开

网友:
接近无损的开壳

网友:
也捡过几个这样的长管,有的是外皮玻璃碎了,但还亮。

网友:
最早一批是铝管+亚克力板的,这个坏了可以无损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