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月饼行吗(捎带中九电源炸得惨状)20190711(有修电磁炉实例)

楼主(2019-07-15):
20190711
    昨晚最终还是去了西边,一进屋就听到屋里刷刷的有动静,

   那碎了玻璃却还保持外观完美的锅盖(我也是因为它才先后买了30和32口径俩锅盖)被从厨房请出来,放在吃饭桌上,

   循声找去,之间洗手间里喷子呲呲的喷着水,地上全是水了,这得走了多少水啊,尤其这边水压也高

   唉。只好关了,打电话问家里,老太太说了,昨天上午来西边拾掇屋子,打扫卫生,没水,所以打开就没关。

   唉,估计这多半天得跑了几吨了。偏巧水刚涨价。

   覆水难收,好在倒是把喷子下面的甩干墩布筒给灌满了清水了。一夜无事

   早上,照旧起床忙活,做了两碗面条,吃了上班,上午也没活,倒是来了几个解闷的。

   先是9点多,门口一骑着儿童车子的娃娃脸女孩,绝对未成年,也就十五六到头了,

   穿白色运动衫,胸前有数,袖子上有两道黑道儿,下面同色的运动裤。

   咣当了几下门子,进不来,招手让我出去,我出去,她拿起手里的D型锁,问我这个配把钥匙多少钱,

   我一看,这锁看着粗,但是质量很一般,还是那种半圆的钥匙的,没钥匙,

   我说,这个你就死了心吧,你这锁也不值修锁的钱了,她问,你有这锁吗,

   我说有,绝对比你这个好不止十倍,让她进来,她又不看不问,还问我怎么就不值得修呢,

   我说,2012年我们老爷子拿着一把比你这重得多好得多的这路锁,一把锁四斤多沉,

   找新建街上那四十年老店的修锁配钥匙的老头去了,人家直接给顶回来了,你这锁,够我工钱吗?

   你想啊,那锁都不值人家工钱,你这锁,值吗?要想试试看,去找他碰碰运气。她表示明白了,走了。

    接着没一会,来个女的充电2¥,这是今天唯一的进项,后来冲完,这人不知道哪去了,收起来不管了。

    10点半,一男一女一孩三位一体,跨在一电动车上女的来问,又是很年轻的母亲,也是一身白,问我修TV不,

    我说修,啥TV,她比划了一下我以为她要抱我呢,往后退了一步,她挓挲开双手,比划了个姿势,

    这么大,三洋的,得40多寸吧,我说液晶的啊,找售后,她说找不到了,箱子早扔了,

    我说找114,基本上都能找到,这玩意,最好找售后,她只好回去打114去了。

    再不久,一穿蓝灰色背心的胖女人,四十多岁,戴眼镜,问我修电饼铛是吧,

    我说是,她说回头下午吧,她回去先把油刮刮,太腻了,省的弄你一身,

    我说这样挺好,回去用小铲子或者刀子刮油,她点头,走了,2019年7月11日10:50:29

    中午临走,看见本家兄弟的快递车在路边,等了一会,到了南北道上,我喊他,有我的包吗,

   他说有(今天到松动剂一瓶,好像是7.6¥吧)我就过去接了回来,然后才走。

   下午来了,也没什么活,一男子推个电动车来说是插头插座不配套,让我给换个电瓶口,

    我一看明明是电源线插头是一横两纵,而口都是标准口,这个只有换电源线解决,

   但是,咱宅心仁厚啊,换条线多少钱啊,我问他这是怎么弄的,他说电瓶没了,这是让人给换了一套,

   壳子是旧的,电瓶口也是二手透明的,可是不能跟插头配套,

  (我一琢磨,如果那给他凑电瓶的那人要是有办法,也就不会让他找我了,

   保不齐那边已经说了换电源线,这位可能嫌一次性投入太高不干或者怎么的,因为毕竟没坏,换了也冤枉,

   要说呢,换一根线,收15¥,对我来说还是不错,但是,换完他肯不肯啊,

   一根电源线可比一根充电器线贵一些,后来,干脆决定做好事算了,爱给不给吧,

   于是,拿出钳子让他夹住插头,我用电钻给中间那里钻5MM的孔,

   一顿铜末和塑料渣滓飞落,进去不少了,他试试,插上了,很高兴,

   其实还没完全插入,就已经很知足了,一个劲道谢,问我给你个钱吧,我说拉倒吧,

   这时候,我看见牛也笑呵呵的从他屋里出来,在走廊下朝我过来,

   那人继续说,这了不能白让你忙活,你说吧,给你多少钱合适,我想起老寇那招,一块两块也是钱啊,

   于是,说道,愿给就给两块钱吧,他自然乐的没法,

   于是,掏钱比掏枪都快,从一把一块的钱里边抽出两张递给我,还一个劲道谢呢,

   我带着东西回屋,又没事了,这牛也没跟着进来,过了一会,我感觉外边有人,一看是穿红背心的牛,

   正撩开帘子趴玻璃上往里边扒叉,我喊他:“牛哥,进来啊?”他笑笑,转身走了。

    大概六点多,来一女的,算是年轻妈妈吧,穿身浅色的青色薄纱一般的上衣,说话倒是很端庄的,不让人烦,

    带着俩闺女好像大的也不过六岁,小的也得四岁往上吧,没注意,来修个电磁炉,是美的超薄,型号反正有2101,

    双小风扇,5寸AL线盘,弯板子顶天,(指的靠最上端,弯是为了供线盘放下)

    说是用着用着突然不干活了,合上闸又跳闸,这才发现有问题,于是,就来修了

    我一试,已经挂了,跟她说,这毛病,都是坏了大件了,你这两次烧的彻底,不知道会连累多少地方,

    她问,那修得多少钱啊,我说,大概六十到七十左右。

    我以为她会拒绝,结果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既然来了,就修吧,找你这里真不容易,这条街拆的差不多了,找维修店可不好找了,

    我出来,邻居还说呢,她有个什么(好像是干衣机)要修,不知道去哪修,所以,你给修好了,回去我给你传名去。”

    我笑笑,说谢谢,于是开始拆,经过检查,IBGT坏了,桥在路也算坏了,保险肯定坏了,

    拆下这三样,换新,又不放心,检查三个电容,果然,2UF进门抗干扰滤波也挂了,只有0.01弱,

    换一个标准的,结果腿短,躺着一条腿就过不去,只好加长腿焊上,

    然后试一下5V那边正常不,开机全显示,可以操,正常。

    装上IBGT,拧好螺丝,满怀信心,试机,经过保护工装,没反应,虽然也滴滴,但是没电流,灯泡不亮,

    于是,继续查,发现IBGT的1,3脚之间短路,忘了还有个18V稳压管了,

    这玩意藏得深,在线盘的一个焊点下面,换一个新的18V,再试试,还是不行,

    (事前已经挨个测了图腾柱那相关的3个芝麻管,正常)

    所以,很郁闷,这是哪的事啊,最后无意中用放大镜看这块,发现正在弯月型的中部,有一个贴片被烧的糊了,变色发白,

   这个很重要,一拨拉,那东西没了,像个独石电容,底下的铜箔和基材被烧糊碳化,

   刮掉这碳化处,发现此处正是一个滤波电容所在,反面并的应该是个滤高频的独石电容,估计容量在104左右,

   现在铜箔断了等于18V的正负极都断了,用电线芯取四股拧起来补焊各自的铜箔,形成隔江而治,

   尽量刮掉碳化的痕迹,然后,试机,这次,200W灯泡大亮,

   感觉有点怪,不像其他的电磁炉试机时,有规律的滴答滴答的一下下的,而是突然一下达到最亮,然后维持一秒多,又全黑,很吓人,

   让人觉得这玩意是不是已经把IBGT击穿掉了,我很担心,不敢轻易接220,

   但是,伸头缩头都要挨刀,不当着顾客,炸了也不丢人,

   我感觉这几年修电磁炉很有经验,炸得可能性很小了,失败几率比发射卫星失败率还低呢,

   于是,果断的试机,拿着手机拍照视频,心里提心吊胆的,

   一锅水做开,什么事没有,放一会,开始测POW,发现P只有1200-1400左右,烧水最大,1400多,

   这么点功率就不怕了,离着2100W远着呢,这虚标得也差的太多,少给了1/3啊。

    试好就装壳,等着,一看已经7点半了,赶紧将故事记下来。

    刚开始写没多久,来了,因为之前俩女孩子ZW哭叫,要不就摸秋千人,或者把玩桌上的东西,心烦,

    我开始修的时候就皱眉,女人看出来了,后来就说回头半小时后再来拿吧

   (她问我修好大概多久,我说顺利的话,半小时就行)可算走了,后边修真的得亏她们走了,不然心烦的我真要出事。

    这会7点半多点来取,我给她演示一遍,没问题,她很高兴,我把维修的艰难过程,和照片让她看了,

   并且告知已经将风道的堵塞物也清理一下,她更高兴了,问多少钱,

   我说多费劲了也不说别的了,就60吧,她说支付宝可以吗,我说可以,

   于是,支付宝付款,终于今天算是有点进项了,不容易啊。2019年7月11日20:04:14

楼主:
这是网上买的10个月饼,甭说,这尺寸还行,口味也不错,10块,6种口味

楼主:
再看看,这就是那换下来的中九盒烧了芯片的电源板
昨天到了芯片,已经换上修复

网友A:
哈哈,月饼吃的有点早吧,才7月15:titter:

网友:
哥,你这一天挣小70元,回家还有饭吃!
还是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网友:
真不厚道,
大晚上的放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月饼吃的有点早吧,才7月15

这7月15还是阳历,阴历是六月十三

网友:
故事不错,今天小收获

网友:
咋没写被抄家的兴奋呢?

网友:
跑水里,所幸没灌到楼下,不然赔邻居家的装修,就真心跳了。

上午收入2元,还是充电。

下午钻了个眼来接充电头,也有两块。

临晚上了,修改电磁炉,又进账60.

全天一共6拾4块钱的收入。不错啦。这也是创造近期新高峰了呢!

五月初五吃粽子,纪念屈原跳水。
八月十五吃粽子,纪念屈原跳水100天。
今天是7月15,吃月饼,纪念点啥?

网友:
胸前有数          不太理解

网友:
有数是十六进制数大于11了吧?原来经常不注意看脸,是主要目光都集中在这里了

网友:
月饼的包装太奢华  过了节气一块一个 可见成本才多少

网友B:
其实液晶电视也可以试着修修的,而且修这个比修别的要赚钱,老哥你别一见到液晶就拒了呀,如果没过保就让他们找客服售后,过保了再找售后就是挨宰。对于液晶只要屏没坏一般都是换板,确定是哪块板子有问题淘宝上买同型号的回来换就好啦,买的时候讲好可以退就行了,如果是电源板的问题就修,修不好就换板。坛子里另一位老哥修电视的经验你可以参考参考,其实换板子也不难的: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uid=2070955&do=thread&type=thread&view=me&from=space

网友:
前排啦!!这电磁炉修的痛快!我前几天修个!拆开测试下可调电阻,然后人家又说时间长不想修,装好后又莫名好啦。也不知道啥毛病,没敢收钱

网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炸鸡一般大电解小电解这块可用TNY代用

网友:
电磁炉还是没有修好,有隐形故障,我修过的电磁炉就是再缩水功率也不会最大只是1400W,美的电磁炉最大档不可能只有1400W,难道是山寨机?一般电磁炉开最大2100W档功率应该在1900W以上,做工好的品牌机可以达到2100W左右。另外你没有测试其他各档位功率是多少,如果变化值不大,还是问题机。但是客户不懂这些,只要加热就认为是好的。此机功率上不去,可以查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电路,还有可调103,还有339各脚电压,其他元件没有问题情况下,换339有惊喜。不过1400W功率已经很小了,就算339有异常电压,也还是可以坚持工作的,也不失为交差的一种方法。

网友:
老板这个年龄,建议少吃月饼,本身就是高油高糖高盐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液晶电视也可以试着修修的,而且修这个比修别的要赚钱,老哥你别一见到液晶就拒了呀,如果没过保就让他 ...

是啊,我这样纯业余的选手都给同事修了两台液晶电视了,一个乐视,一个tcl。都是换板子搞定。实在是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