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测机乐园__西门子BCD-610W(KA92NE02Ti)功耗实测

楼主(2019-07-15):
家里春节前购买的双门冰箱,闲来无事测测实际耗电量,看看有无虚标。

这个是厂家标称的数据。
室温约25°,冰箱内存放物品约占70%容积。

实测未工作时的待机功耗。

开始制冷的功耗264W。

制冷到达设定温度后的功耗接近50W。

运行3天即72小时的累计耗电量接近3度电,平均每天约1度电,实际耗电量还低于厂方数据。

网友A:
双门对开的吧?容积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门对开的吧?容积这么大

是的。双门对开,610升容积。

网友B:
竟然高标了...
技术进步, 比我200多升的老西门子都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竟然高标了...
技术进步, 比我200多升的老西门子都省电

这估计是理想测试状态数据,如密闭恒温环境,24小时空厢测出来的。双门中间打竖有没有隔板?开合一次,也挺跑冷气的

网友:
现在测的吗?我的海尔冰箱才300多升,夏天一天就用2度电,同温度下1.5P的变频空调设置为28度一天才5度电,看着那傻逼冰箱就来气

网友:
不知道风冷里面的风道和风机,除霜加热装置等做得怎样。我家里两三年前买的美菱风冷,现在夏天相对湿度一大于百分之50,得一星期吹两次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是理想测试状态数据,如密闭恒温环境,24小时空厢测出来的。双门中间打竖有没有隔板?开合一次,也 ...

室温约25°,冰箱内存放物品约占70%容积,一日三餐正常使用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