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自己收藏的最好的一个地平仪ADI-350

楼主(2019-07-15):
直流电驱动,总共就6根线

这个绿色的东西感觉像个电磁铁,和铜产生磁割线缓冲用的?!

液体摆

和前面的那个蓝块类似

不知这一组干嘛用的

这个应该是电机陀螺驱动板,感觉这个陀螺不应该是个鼠笼电机了吧?

看上去还挺复杂

加灯效果,是绿色的,感觉没橘黄灯舒服!

网友:
比我自己玩的国产BDP-1 BDP-2 BDP-3精密多了,这个陀螺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吧?

网友A:
转速多高才能产生陀螺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多高才能产生陀螺效应?

陀螺仪转速在10000-30000之间

网友B:
这个地平仪是什么飞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平仪是什么飞机上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估计是美国战斗机的备用地平仪

网友C:
比同时代国货的工艺有天壤之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同时代国货的工艺有天壤之别啊

国产货都是仿毛子的

网友:
所有的国产航电技术都是来自50年代的苏联和东德,几乎所有国产仪表都有对应的苏联原型机。中苏关系破裂后无处再获得苏联的技术,众多仪表只是自己修修改改。直到80年代末才接触到美国的一些技术,未来得及引进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 等于40年一直原地踏步。

而同时代苏联的航电技术也是在日新月异进步的,并不是你通过洋垃圾的看到的那种样子,研发能力毫无疑问是领先中国的。只不过在美国电子技术的光环下不那么显眼。

网友D:
不是很懂航电技术与航空仪表,想借楼主宝地增长下知识。有几个疑问请问给位大佬
1.地平仪的作用:我理解的是为了让飞机在空中知道自己的状态(俯仰与左右平横),这个状态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降落吗?
2.看好多发地平仪图片的,面板上都有个旋钮,或者好多航空仪表上都有一个旋钮,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
3.地平仪上除了俯仰左右平衡,还有几个指针与标识他们的作用是什么?比如楼主图片中的OFF,CLI-MB,DI-VE
3.大概了解地平仪是利用陀螺仪原理,那么如果再飞起来的天空中地平仪故障然后重启,那该如何回到之前的工作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懂航电技术与航空仪表,想借楼主宝地增长下知识。有几个疑问请问给位大佬
1.地平仪的作用:我理解的是 ...

1、至少可以在飞机恶劣气象、或者夜航分不清天地线的时候给个参考。

2、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水平线调整。(根据飞机载荷大小,起落架会有一些下压,这时候矫正地平线用的。) 第二就是开锁。 就是锁住陀螺框架,强制它回到原点(不代表水平啊)。在地面起飞前按一下,让陀螺快速的扶正用的。 你自己看,这个按钮会控制一系列凸轮顶住陀螺仪的大架子或者通过电子线路控制,最后一定是作用到凸轮上。 解除锁定之后凸轮就自由状态了,它会通过重力修正自己找到垂直方向。

3、最重要的一个是切断信号旗。就是本仪表的最基本自检措施。 别根本就没通电,结果你开着飞机误以为它是正常的,那就坏了。
另一个是,开锁指示旗 就是上一条说的,开锁。防止忘了开锁,都起飞了还傻乎乎的以为怎么没爬升。

4、没办法,就得等着它自己扶正。看备用仪表。 备用也不灵了那就靠眼看、尽量稳定飞机迅速寻找地标、参照物(譬如太阳月亮、地面灯光)。需要注意,不能目视分辨地平线的时候,绝对不能按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懂航电技术与航空仪表,想借楼主宝地增长下知识。有几个疑问请问给位大佬
1.地平仪的作用:我理解的是 ...

好问题,我都是模模糊糊懂一点,大部分都是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至少可以在飞机恶劣气象、或者夜航分不清天地线的时候给个参考。

2、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水平线调整 ...

感谢细心回复。对这个又多了一份了解

网友F:
这个地平仪还真是鼠笼电机的,我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地平仪还真是鼠笼电机的,我拆过

那这么说,那些电路板能生成400Hz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那些电路板能生成400Hz的电?

是的,有一块板子上有6个铁壳三极管,正好就是逆变器

网友G(2019-08-15):
只要有较大的地球引力,地平仪在任意状态从新启动都可以恢复到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只要有较大的地球引力,地平仪在任意状态从新启动都可以恢复到水平

这个和地球引力没有关系,是靠陀螺的惯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地球引力没有关系,是靠陀螺的惯性

都停转也还有个什么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