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2个键盘,品牌比杂牌好不少,顺便将ps2接口改usb。

楼主(2019-07-15):
先来拆个杂牌键盘“艾酷键盘”,这货的塑料不太好,螺丝孔好几个都滑丝。

键盘薄膜,可惜这款不防水。

三层膜能分开。

螺丝孔也没做密封处理。

小电路板牛屎芯片。

没想到ps2接口也只用了4条线,正负和数据。
那ps2的另外两个插针岂不是摆设?

把这个头子剪短,分析的4色线布局,焊接上usb口。

接下来,拆个双飞燕的键盘。
这货质量上比艾酷好不少,至少螺丝孔没滑丝。

这款键盘依然采用的牛屎芯片,几十块的键盘都这样。

这款是防水键盘 薄膜密封处理,主要是边缘和螺丝孔附近做了密封处理。

这款拆开主要是换个led指示灯,有一个坏了,不亮。
原来是绿色,我给换了个黄色。

换好后四位样子

网友A:
ps2能直接改成usb吗?? 另外两针是鼠标用的。

网友:
可以直接焊个USB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2能直接改成usb吗?? 另外两针是鼠标用的。

大部份可以,  内部固化 自适应接口的固件, 键盘生产 两种接口的都方便..

网友:
双飞燕的不错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个这牌子的机械键盘,这还不到一年就有按键不好用了

网友:
能直接改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份可以,  内部固化 自适应接口的固件, 键盘生产 两种接口的都方便..

有空 改个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