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SY-L100杂牌车充拆解

楼主(2019-07-15):
同事说,车充充电太慢了,让我推荐一个好用的。于是我就推荐她买小米去了。
这个垃圾货呢,自然就跑到我手来了。。。
乍一看,外观还凑合。不过拿到手里就完了。。。轻飘飘的。。。

输出5V1.5A

车充前面那个铝环上还有激光刻的logo。。。

前面双USB口。上面那个标着2.1A?等等,不是输出1.5A么?
装错壳了?还是装错面板了?

通电,两个USB口发光的。挺好看的!

直接撬面板。。。劲大了。。。断了个腿儿。。。

里面和我想象的基本没啥区别。。。
不过,怎么还立着一根弹簧?

好吧,原来这货负极也是通过弹簧导通的。。。

电路板上的IC,84063。34063升级版?
百度一下,原来这IC被称为最省成本车充IC。。。
这外围确实比34063少了很多零件。。。

发光的USB口,原来USB里面的塑料件是透明的。电路板上一个LED照亮这透明的USB口。

电路板背面,啥都没有。。。连印刷保险丝都没有。。。

通电~~~

空载5.23V。

1A负载5.15V。

2A直接灭了。。。

网友:
沙发是我的了

网友:
地板是我的

网友A:
2A直接关机保护了

网友:
这做工能稳定1A输出就不错了。

网友:
果然是杂牌哈哈杂牌

网友:
推荐错了东西了,实际上大功率多协议车充粗粮基本排不上号

网友:
应该是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直接关机保护了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不少,有不少MP2307微型降压板,过热和过流停止输出,估计山寨芯片。正品的应该有重启输出。XL2596还行,有限流输出,过热降低限流。LM2596过流容易烧芯片,也是很多山寨芯片。

网友:
这种车充,能上1a也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B:
居然不是五福一安,扔
淘宝特价14块包邮买了个30W的电小二全兼容头,从华为5V4.5A OV闪充到QC什么鬼的全兼容,一下子省心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五福一安,扔
淘宝特价14块包邮买了个30W的电小二全兼容头,从华为5V4.5A OV闪充到QC什么鬼的全兼 ...

我咋没搜到???

网友:
还不如前几天2.9的?

网友:
想办法试试1.5A能不能挺住

网友:
謝謝分享  是挺烂的。。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杂牌,还是有些姿色。。。。。

网友:
看负载,明明是很棒的车充啊,起码这几年才说5v2a还有qc之类的。像我这些把手机电池换完一次又损耗的差不多的,老是对手机电量提心吊胆的,必须一趟上班或者下班就可以把手机充满的基本要求,qc的车充必配。
买小米是绝对是一个省心省力的回复,起码知名度大,不用解释,最重要是不用解释不怕买错!

网友:
以前坛子里买了个苹果认证的,充电速度杠杠滴,而且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