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知道是不是最小的机械扭矩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07-16):
买了一个,149裸机加几个批头,做工还不错,速度395r,体积很小,遗憾是没有自锁
贵是贵了点,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拆小的数码产品挺好

网友A:
专业的进口货有,不过要一万多,精密的电动螺丝刀,上手机等产品的。阿特拉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进口货有,不过要一万多,精密的电动螺丝刀,上手机等产品的。阿特拉斯的 ...

专业货这玩意肯定比不了哈,另外Atlas貌似都是有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货这玩意肯定比不了哈,另外Atlas貌似都是有线的

精密的肯定都是有线的,无线的里面没办法放那么多紧密配件和单片机等东西呢

网友B:
这个我才买了,200+,你居然可以买到裸机?确实好用啊,神器,秒杀WOW,小米这类不带扭力的坑爹精密螺丝批,而且转速也够快,哈哈哈哈。扭手机,数码相机这类小螺丝完美,就是扭力真心小,扭稍微紧点的螺丝(还是牧田012一档打紧的螺丝),调到最高8档,机体直接在手里打转。缺点就是机身太光滑了,容易滚掉地,也容易握不住。扭力调节毫无定位感,感觉就是无极调节,里面估计没有做定位槽。待机还行,我玩了两天还有电。准给套个硅胶套防止打滑,不过外观就丑了。对了,还有一个不足,没有灯,黑暗地方估计要灯来照明了。最后个人强迫症,这螺丝刀同心度一般,短螺丝批还好,长的,就有点跳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才买了,200+,你居然可以买到裸机?确实好用啊,神器,秒杀WOW,小米这类不带扭力的坑爹精密螺丝批 ...

嗯,闲鱼上买的裸机,用确实还是挺好用的,拆装苹果完全没压力,转速确实不错。
缺点你也基本都说了,我这把没有自锁(调到8档手还是能能转动),问了卖家,说位置不够,你的也是这样么?

网友C:
上个裸照看看啊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闲鱼上买的裸机,用确实还是挺好用的,拆装苹果完全没压力,转速确实不错。
缺点你也基本都说了 ...

8档还能转我倒是没试,因为我手抓感觉已经很吃力了,我怕搞坏,就没用力抓着了,5档以上离合的声音就已经好响了,好怕坏,毕竟这么小的东西。8档打滑可能也是厂家怕损坏机器,一种保护机制吧,毕竟它没画一个螺丝的符号在那里,说明不能完全锁死。另外还发现一个缺点,没电的情况下不能当螺丝刀用,里面电机会跟着转。没有独立开关,随便一碰就动了,昨天丢桌子上没放好,滑落到一个角落,刚好顶着开关,居然自己转了一个晚上把电转没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裸照看看啊楼主

还没确认收货哈,另外最近也没什么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档还能转我倒是没试,因为我手抓感觉已经很吃力了,我怕搞坏,就没用力抓着了,5档以上离合的声音就已经 ...

可能我没说清楚哈,我的现在是有电的,就是八档拧大点螺丝,内部电机会转

网友D:
拆紧密的还是用2~30一把的螺丝刀比较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拆紧密的还是用2~30一把的螺丝刀比较顺手

你来一把,我包你改变想法我昨天拆了一个笔记本,一台手机,完全不想碰我的南旗了,只借用南旗的批头,哈哈。当然那种太小的螺丝比如数码相机,苹果手机里面螺丝,上螺丝的时候还是手动吧,这个螺丝刀转速有点快,太小的螺丝,没对准的话估计会打坏螺丝孔。下螺丝就没问题了,电动快多了,一秒一个,上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哈,我的现在是有电的,就是八档拧大点螺丝,内部电机会转 ...

哦,我懂了,你意思就是不能当普通螺丝刀柄用是吧。这个因为设计的原因,里面少了锁止机构,电机就会随着转,高档电批里面带锁止机构的才能当普通螺丝批扭。带锁止机构的电动螺丝刀,你放在1档,不通电的情况下一样可以锁止当普通螺丝刀拧。这个和扭力调节没直接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来一把,我包你改变想法我昨天拆了一个笔记本,一台手机,完全不想碰我的南旗了,只借 ...

拆螺丝容易,上螺丝就难了,不小心把螺纹搞坏,

电动的适合木螺丝,或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螺丝容易,上螺丝就难了,不小心把螺纹搞坏,

电动的适合木螺丝,或大螺丝, ...

是的,特别小螺丝,这个转速太快,上螺丝要特别小心,精密机器最好还是手动上,扭力倒是还好,三档以下都可以手抓停。1档我手抓还能顺畅的转,应该打不坏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懂了,你意思就是不能当普通螺丝刀柄用是吧。这个因为设计的原因,里面少了锁止机构,电机就会随着 ...

对,我问过卖家,说是空间不够,放不下了,扭力调节部分占了位置

网友F:
啥牌子 啥型号 我也去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牌子 啥型号 我也去买个

我再鱼买的,刚看已经没有裸机了,淘宝搜“扭力 螺丝刀 充电”

网友(2019-10-31):
我这有定扭的要吗  ygs05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紧密的还是用2~30一把的螺丝刀比较顺手

精密些的我是不敢用电动的,或许可能是我用不惯的原因,还是老老实实用手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