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微风扇能调节风力大小吗

楼主(2019-07-16):
我想装个电热毯那样的调节装置来控制风力大小,淘宝上面也搜不到,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好主意。

网友:
你指的是微风吊扇吗?如果是原则上不能调速,那属于爪极式机械定向交流同步电机,转速取决于频率,有个性非要调速自己做个变频器,成本比吊扇贵n n倍

网友:
我也是想淘宝找,都说不行,谢谢你解释了。这下死心了。

网友:
这个就能,太贵!象上面坛友说的,这种要变频调速,成本比较高。

网友:
上面这个是南京产的,我买过,效果不好,后来找了个输出端一端开路的报废单相变频器,正好利用剩下正常的两个输出端子,设了个PLC运行,几个小时后逐渐降低设定频率,最后停机,用了四五年了。

网友:
只有用喜芒,别无他法,建议买遥控版,特大风叶的微风扇可能带不动。

我n年前买过,里面的0.82微法电源电容慢慢失效了,前阵子刚换掉,里面的垃圾开关接触不良早就换成进口原装的,一直正常使用到现在总体质量很耐用的。

可能现在淘宝未必买得到了,你自己搜搜看。

网友:
调频太高级了,不过我用过下面两种
1、改变风叶倾角,这个一般都是固定的,多年前买过一款可调倾角的,确实有用
2、改变风叶数量,这个办法只能用在六叶的风扇,可调为2、3、4、6四档,现在在用,在优惠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