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老索尼液晶电视,翻车了!

楼主(2019-07-16):
老姨打电话说电视坏了,变色了,偏红,叫我去看看。开始想着她这电视是2005年买的,都用了14年了,估计灯管是不是老化了,于是屁颠屁颠就开车过去拉了回家。回家插上电试机,懒得接信号线了,就插个U盘看看图片试试算球了。咦!没问题啊!正常的很!谁知话音未落,估计也就是过了半分钟,画面一下变红了,凑近看还重影,尤其是按出菜单看文字的时候,明显的重影!再拆开一看,三星的屏,这应该是三星屏的通病了,这完了!没得修,估计是屏边板有问题,咱没那技术修,只好打电话给老姨,告诉她该买新电视了。

这旧电视咱就拿来拆开练练手吧,为以后积累一下经验。

网友A:
我是不是来早了?楼主的翻车现场呢?

网友B:
我有一台索尼也这样,一开始正常,回来就重影偏色,,,然后半个多小时就白条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来早了?楼主的翻车现场呢?

没法修不就是翻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索尼也这样,一开始正常,回来就重影偏色,,,然后半个多小时就白条条 ...

最后修没修好呢?分享一下?

网友C:
LG面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家里的TCL的用了一年,就不行了。后来联络商场,商场免费给换了台LG面板的。

网友D:
是重影造成的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面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家的创维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重影造成的偏色?

这个我也搞不懂,网上搜了一下,这两个问题通常都伴随着出现的,大屏的电视有块逻辑板,通常换掉逻辑板能解决问题,我这个是小屏的,没有单独的逻辑板。

网友:
怎么我没有亲戚喊我去帮他修电视呢?我也找一个来练一下手嘛

网友E:
我家09年的LG屏一直没问题,但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反而17年买的三星牌三星屏就挂了,OLED屏幕,出现的问题也是楼主这个类似,偏色,错位,出现横竖的条纹。另一台也是三星屏的14年的创维也是同样情况报废。。。用怕了三星屏
顺便问一下,如果供电板问题,就是供电不稳,能否只换供电板来修复LG电视,某宝有没有可靠的供电板,或者改个电脑开关电源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创维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屏

盘他。拆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修没修好呢?分享一下?

扔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表面的偏光都龟裂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G面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LG 如果是OLED屏就害死人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G 如果是OLED屏就害死人了,哈哈

管他什么呢。反正用了有六年多了。

现在漏光严重了。黑屏,明显的看到白的一片。

(LG屏幕漏光是出了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09年的LG屏一直没问题,但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反而17年买的三星牌三星屏就挂了,OLED屏幕,出现的问题 ...

电源板容易搞,就是个开关电源,无非是EMI滤波,整流,再滤波,然后开关管加变压器变压,再滤波输出,都是直插件,修复原来的板比较好,当然淘宝上也有卖的,原厂的拆机板也有(怀疑也是修复件),万能板也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管他什么呢。反正用了有六年多了。

现在漏光严重了。黑屏,明显的看到白的一片。

让我想起07年我在国美315那天买的那台47寸LG,由于315第一次优惠从1.6万票面价,实收9300,后面我还因为四角漏光,换了5次全新电视。。。开箱开了5台,全部保修卡都盖了章,全部不能当新销售。。。
问题是我换了5台还是漏光,他的样机我测试过却没有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我想起07年我在国美315那天买的那台47寸LG,由于315第一次优惠从1.6万票面价,实收9300,后面我还因为 ...

漏光是通病。治不好。

LG的吊样就是这样。。。。。跟三星屏比起来还是有差距。

但是现在电视机都漏光,只是看严重不。

小迷没有不发白漏的。。。。

网友:
液晶电视己进入一次性了

网友:
不到两千都买了55寸的了  质量能好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