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128G的U盘不能擦除,电脑也不认,彻底报废了?

楼主(2019-07-16):
银灿128G的U盘不能擦除,电脑也不认,彻底报废了?

网友A:
换台电脑,格式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格式化试试

  试了好几台电脑,也是如此。
   坏了一年多,之前突然坏过,我量产后能用。后来又突然坏了。 (MLC芯片,TB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几台电脑,也是如此。
   坏了一年多,之前突然坏过,我量产后能用。后来又突然坏了。 (MLC芯片 ...

银灿感觉没慧荣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灿感觉没慧荣耐用

闪存芯片太菜,银灿又特能写,所以坏的快。

网友:
跑一下扫描后开,别高格。可能坏块比较多了

网友:
拆下来上安国清空再贴回去

网友:
IS903很容易坏,每次都要重新量产。

网友:
Fail!Erase Fail!GetMap Fail!   中文: 失败! 抹掉失败! 获得失败!  大概意思就是  擦除失败,可能的原因 颗粒问题或者软件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