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里实现我拥有FLUKE的梦想

楼主(2019-07-16):
今天去超市,也不忘顺便去废品站里看看,看到一个FLUKE的测温枪,还有个广告播放器都是坏的,FLUKE测温枪是电厂出来的,用维修电源可以显示,但是不会用,广告播放机是电路板被压坏了,估计可以修复

网友:
哪里捡的,想去捡

网友A:
哈哈,废品站怎么就不让我进呢,唉!

网友:
废品站里好东西多,要搞好关系

网友:
又骗我去逛废品站,不去,里面都是废纸壳,哪有电器啊

网友B:
上次见到一支 移动式 条码扫描抢,5块,当场脱线也能发光,觉得没用,没要。现在有点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废品站怎么就不让我进呢,唉!

我那附近的废品站2019年后也是不让进去。楼主的好像是测温仪,只能区域有效值测温,用在一些简单的物体非接触测温,如果查电路板漏电微短路等发热故障点,得需要热成像仪,好像插在手机上的模块好几百元,类似楼主可独立用的好几千到万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见到一支 移动式 条码扫描抢,5块,当场脱线也能发光,觉得没用,没要。现在有点后悔。 ...

我看见好几支扫码枪,那要来干嘛

网友:
都是会玩的…

网友:
这种可连续测温的,只管抠开关就行

网友:
里面全是纸皮,铁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见到一支 移动式 条码扫描抢,5块,当场脱线也能发光,觉得没用,没要。现在有点后悔。 ...

还好,我5元收15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