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直以来都是笔记本双屏使用,笔记本+HDMI转接头 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9-07-16):
一直以来都是笔记本双屏使用,笔记本+HDMI转接头 外接显示器,今天突然外接显示器没反应了,换了台笔记本,还是不行,难道是转接线坏了吗?
你=有没有这个HDMI转VGA 坏的先例?都是咋坏的?

网友:
VGA转HDMI是要有芯片的,这也就不排除芯片过热等各种故障导致损坏了,换根线试试,如果你不不放心的话,可以多花几毛钱买个运费险

网友:
该换显示器咯

网友:
热插拔容易烧芯片,我的就是显示器HDMI口烧了,比较怪异的是连盒子就好使,连电脑就没信号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 插上HDMI 线,电脑屏幕就黑了。

网友:
电脑的显示设置里看看,是否选择了只在2号显示器上显示桌面?

网友:
HDMI转VGA几块钱一个直接再买一个就好了....

楼主:
奇了怪了,到家里就能正常使用了。
今天这是让我到家加班的节奏啊。

网友:
HDMI垃圾还不能热插拔,还是DP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