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评测拆解32G金田写保护U盘KF218,(拆客试用60期里那个)

楼主(2019-07-16):
不为免单,只想客观了展示一下这个产品,不啰嗦,正戏开锣!本次评测拆解的是:3.0高速版32G

金田一贯的小盒子包装。

侧边是写保护开关,后面小孔是LED灯+挂绳柄。

写21读91无大的波动,4k跑不出来。

CG显示不出芯片信息,不过看到红框里的0918就大概知道是什么主控了。

用仅有的能免费下载到的IS918 MPtools  180703验证一下。果然是IS918,芯片ID:2CA46432AA04,1ce

应该就是这个芯片了,是1CE,MLC的,和前面得到的信息吻合。

下面是拆解。

小刀从USB口那里插进去,两半外壳就被撬出一道缝,指甲顺着缝划开就拆开了(难易程度:极易)。

五脏六腑都出来了,板子不是普通的G2板,要比G2板长一块,写保护开关焊在主控板上,不是飞线的形式。

芯片应该是黑片了。

完结!是不是你的菜呢?

2019.7.16  11:00更新

跑圈通过,MLC颗粒,速度比较稳。

另外通过 MP180703,可以看到量产信息如下:

商家用的量产工具版本是190611

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在量产部落得年费会员才能拿到。

网友A:
芯片精灵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识别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精灵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识别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12 ...

试过了,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我手里有这个板子的慧荣版本样板,也是写保护的、
至于为什么换了IS918,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这个板子的慧荣版本样板,也是写保护的、
至于为什么换了IS918,不知道..
...

嗯,板型一样。我买的是32G MLC的,不知道8G和16G SLC的是什么方案,等其它人评测吧。

网友:
感觉优盘体积还是太大了

网友:
黑片是什么鬼呢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上手64G的,因为有写保护所以格成NTFS,实际应用中往里拷少刚几十M大则几个G每个大小的视频,实际速度大约在8-15M/s,很对不起USB3+MLC这个组合,当然跑分还行,能到近50M,但有屁用.速度不纠结了,但现在没量产工具,弄不出个cd-rom,相当地不方便,唉,等量产工具吧.因为用得场合比较少,不知掉盘现象有没有,至少目前为止没碰到过,手里头有个903主控的优盘,掉盘掉得那个欢啊(废话,速度跟2.0有得一拼,比903速度低好几倍,再像903那样爱掉盘还要脸不?).喜欢折腾的目前不建议入手,只是图个写保护的倒可以入手,速度别抱太大期望.

网友:
写保护U盘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板型一样。我买的是32G MLC的,不知道8G和16G SLC的是什么方案,等其它人评测吧。 ...

slc是芯邦+因特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c是芯邦+因特尔

2.0?这不浪费闪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这不浪费闪存吗

如果是好的闪存当然是浪费,但他们用的是那种不浪费的,你懂的

网友:
感觉外壳做工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