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点都不靠谱的扭矩控制

楼主(2019-07-16):
手头有几把博士的GSB10.8-2-li,平时用来干活的。手头有个精密零部件,一根螺杆泵转子,其中有个软轴,想测试一下这根转子能不能承受2牛米的转矩。结果操作失误,忘了切换档位,打到了钻孔档,一下子扭矩过大,把软轴给转出来了,一万多大洋报废,血的教训啊。

为了吸取经验教训,顺便看看这把手电转的扭矩靠不靠谱,去品质部拿来了一堆扭矩测试仪器。这款最大扭矩20牛米,20个档位,以前一直以为档位数字对应实际扭矩,虽然误差比较大,但是应该还是呈一定的对应关系,结果测试之后,大吃一惊

跟想象中的差远了,最大扭矩才3牛米。不说了,努力攒钱买阿特拉斯吧。

网友:
工作的原因,电钻我根本用不上,喜欢冲击批,嗒嗒就进去了

网友A:
博世和阿特拉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啊,价钱区别太大,精密使用的话,全部要事先用扭矩测试仪测试定扭矩的、

网友:
精密的还有手动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和阿特拉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啊,价钱区别太大,精密使用的话,全部要事先用扭矩测试仪测试定扭矩的、 ...

知道不是一个级别,但是没想到这种博士这么差。在客户那里用过一套atlas ,18万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不是一个级别,但是没想到这种博士这么差。在客户那里用过一套atlas ,18万大洋 ...

博世就是不需要确定扭矩的产品使用的, 阿特拉斯 就是高端产品使用的,   很多人可能不懂阿特拉斯是什么鬼,  说那么贵的螺丝刀估计没人信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档位数字对应实际扭矩"
电钻用的太少了

网友:
12V的电钻   最大扭矩才3牛米??    反正我是不信的

网友:
博士都这些,那其他的..........

网友:
20N是打孔的档位!!!

网友:
人不行,怪工具,
用恰当的工具是精髓,

网友B:
小扭矩的阿特拉斯也不贵 咸鱼前几天看到 全套一千多,就是不知道精度还怎样 ,修手机级别的。刚收藏没几天就卖掉了。

网友:
哈哈,还是上松下的工具,扭力设定误差不超过3%,不过是指特定机型的全新货。

网友C:
11楼说的对,是人的问题。就算是扭矩仪也必须定期检定精度的,何况区区一个旧电钻,里边都磨烂了,你还测定它的精度,有什么意义?

网友:
其本身的结构就不是定位做到精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楼说的对,是人的问题。就算是扭矩仪也必须定期检定精度的,何况区区一个旧电钻,里边都磨烂了,你还测定 ...

你这理解能力有问题,这种一千多的电钻怎么可能拿来干细活。我这是测精度吗,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种电钻的扭矩控制范围而已,我想这个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扭矩的阿特拉斯也不贵 咸鱼前几天看到 全套一千多,就是不知道精度还怎样 ,修手机级别的。刚收藏没几天 ...

一千多可以下手,那个很准的。主机可设置数据,修手机神器。全新一万多。

网友:
楼主理解能力有问题吧   电钻扭力都是12345依次排列  人家标注的是档位 档位!
难道你开车也觉得一档跑一百二挡跑两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