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微软将强制Windows 10用户自动更新系统

楼主(2019-07-16):
微软将于2020年1月14日停止支持Windows 7,它曾为Windows 7用户推出“升级通知”类应用,用户会收到“更新系统”弹窗提醒。近日,一些Windows 10用户同样收到了升级提醒。微软表示,‍‍‍‍‍‍Windows 10是一项可以持续获得更新的服务,不再是安装之后就被抛弃的软件。因此,微软将强制用户更新系统

微软表示,为了使Windows 10设备得到支持并保障系统处于安全状态,在原操作系统服务终止后的几个月内,Windows Update就会自动启动更新系统。此次收到更新提醒的是搭载Windows 10 1803版本(2018年4月更新)的电脑,在Windows Update界面会显示“Windows 10 1803已经接近停止支持,为持续接受保护,微软建议用户更新系统。”

目前最新的Windows 10版本为1903,在“图形设置”里包含“可变刷新率”的新功能。该功能可改善游戏画面的流畅性,辅助增强电竞显示器的同步体验。并且1903版本还对AMD新推出的三代锐龙处理器以及RX 5700系列硬件有着独特的优化,进一步提升硬件性能。

网友:
这是耍流氓

网友:
正常。只能选择用与不用。

网友:
更新到怀疑人生 只能断网

网友:
win7欢迎你

网友A:
WIN10早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喜欢WIN7,可以选择闲置的时候或者手动去更新的,导致我每次见客户带那台WIN10的新电脑场面都会很尴尬,很高的几率打开后是“正配置更新请不要关闭计算机”,我用各种关闭自动更新的方法都试了,不管是什么用个不到1-3个月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路由器上禁止掉Windows update 不难吧。

网友:
win10 是真不怕最终跟 IE 一样的下场么?

pc 可不是 xbox,
生产力工具必不可少的一点就是可靠性,
不听使唤的工具再结实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早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喜欢WIN7,可以选择闲置的时候或者手动去更新的,导致我每次见客户带那台WIN10的 ...

有个东西叫企业版,你可以考虑安装下。企业版一般都是由企业IT部门统一维护,所以,如果你这个是没有IT支持的企业版,估计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不过企业版会阉割好多功能比如Windows商店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企业版,你可以考虑安装下。企业版一般都是由企业IT部门统一维护,所以,如果你这个是没有IT支 ...

企业版确切的说是阉割掉了大部分娱乐功能,下放的策略管理权限比专业版、家庭较多,方便IT部门管理。升级的策略基本一样,但不同的是时间,接到OTA升级最多宽限8个月,之后指不定哪天还是一样会强制更新,除非那台电脑不联网,不然还是一样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版确切的说是阉割掉了大部分娱乐功能,下放的策略管理权限比专业版、家庭较多,方便IT部门管理。升级 ...

我从win7开始用老毛子精简的企业长期版,一直用到win10,特别安静,虽然也有过蓝屏之类的,想想原版也是经常蓝屏也就不计较了。没发现有过更新啊。
原版哪怕是旗舰版里面的权限也是限制很多的,好多东西不能动,不能设置。这个企业版好多东西都可以更改。唯一不好的是,安装一些软件时候,可能需要自己安装运行库,另外精简了一些游戏,Windows商店,和其他一些积累附件。不过我依然觉得比原版(无论是win7升级还是直接裸装的)的使用爽利。毕竟我的机器都不是高配机,那些可有可无的阉了反而可能有利于我机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