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8年的宏基笔记本拆机 清灰

楼主(2019-07-16):
老本,开独显看视频,过温断电保护,

天气很好,蓝天云白,拆机…………什么的,任何决定都是是个好主意的

元凶,是我,是我,逮捕我,灰尘积成自带密封圈

网友:
我的老货独显十年了,热得显卡虚焊,还好是独立小板的

网友A:
看键盘使用痕迹不重呀,我估计是硅脂干了,冷排堵塞,当然也有可能热管时间长了失效了。

网友:
硅脂不要钱啊 涂多了没什么好处

网友B:
看到NEC的大电容就头痛 两台笔记本都是因为这个电容导致掉电的 不知道0D158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C:
拆了之后呢?没说!

网友:
是不是就是坛里40块出的ACER 5000G。不带电源

网友D:
我的4750G已经换了一次主板又倒下了,放弃修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8年了,早就换成了i7 2720,就是只能当台式机用了。当年被孩子灌进了牛奶,清洗干净后充不了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键盘使用痕迹不重呀,我估计是硅脂干了,冷排堵塞,当然也有可能热管时间长了失效了。 ...

键盘换过,日常也很少使用,前段时间看电影,过热断电保护,就换硅脂看有没有救,不过看来效果不大,暂时没有断电保护了,汽水开瓶后再怎么盖也保不住气,看来寿命还能跑多远呢,只想看看⁽⁽◝( ˙ ꒳ ˙ )◜⁾⁾so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NEC的大电容就头痛 两台笔记本都是因为这个电容导致掉电的 不知道0D158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

我的也是因为那个换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之后呢?没说!

清下灰,看还有没有救,再装上,生怕螺丝莫名多了出来,结果,是完好装上了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750G已经换了一次主板又倒下了,放弃修复了

:lol:12年买展示机主板一直坚挺。除了液晶屏换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NEC的大电容就头痛 两台笔记本都是因为这个电容导致掉电的 不知道0D158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

翘起来,换几个小的胆电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