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已修复)拆一示波仪,扫描线斜的不能调水平,触发也不正常

楼主(2019-07-16):
收来一台20M故障示波仪,开机有扫描线,调亮度,聚焦正常,扫描线水平调节无效,各个按键不顺畅,测试发现,触发闪烁不稳定,测试波形偶尔能正常,估计是内部开关接触不良,拆之

调光迹旋转调节无效
刚开始无法测试波形,全是杂波,后来用动了动各个按键后瞬间能出波形

测自带波形

拆机,整体成色还行,没什么灰尘

面板

拆起来还挺费劲

需要焊下偏转线圈

面板电路板的屏蔽罩要拆

焊下探头线

探头插座线,还有插座地线
拿下面板

用纯酒精清洗一下开关,按键

检查测量确定红圈光迹调整电位器坏

清洗完开关电位器后装机再测试示波仪是否正常
就先到这里了,等后续

更新
按键用酒精清洗后,又发现按键回弹性不好,于是用修复机械键盘用剩下的油润滑一下,效果好多了

档位开关用酒精棉签清洗下,再擦一点润滑脂防止氧化

扫描线调节电位器,红圈部位断裂,还好刮一下能上锡,焊锡搭上,电位器修复

维修清洗完成后开始装机
对照之前拍下的照片依次复原
试机

哦豁,扫描线水平电位器调节无效
波形了稳定,档位,按钮都正常,电位器调到头依然无效,而且还有一股薄薄的青烟飘来,赶紧断电,再次检查确认电位器安装正确,那么问题应该出现在别的地方了,走下线路,找到偏转线圈,拆下,打表,没有阻值,显然不正常,拆吧

拿掉线圈,剥开胶带

找到了,接头氧化开路,重新焊接,包扎好

上机

可以调节了

成色真的很不错,挺干净的,,德邦到付32,机器80
卖家说是从学校里弄出来的,附上咸鱼截图

网友A:
这个角度,示波器一脚垫个橡皮差不多就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角度,示波器一脚垫个橡皮差不多就水平了

强迫症表示不能忍

网友B:
同款,还在学习怎么使用

网友C:
查找真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找真专业啊

其实我还在再拍一台修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还在学习怎么使用

还是比较简单的,会测校准波形就开始上手了,注意选着合适档位,看波形还是挺简单的,探头注意接地

网友D:
是很新,东西也全。20M是否小了点?牌子也小。到付贵点,100也许包邮。没玩过,有点心动,想到真吃灰,还是忍忍。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同样的。故障现象也一样,修不好给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比较简单的,会测校准波形就开始上手了,注意选着合适档位,看波形还是挺简单的,探头注意接地 ...

探头接地不能测市电,否则烧探头

测市电貌似需要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比较简单的,会测校准波形就开始上手了,注意选着合适档位,看波形还是挺简单的,探头注意接地 ...

没测过市电,一般用于开关电源,我说的接地是指低压电路的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很新,东西也全。20M是否小了点?牌子也小。到付贵点,100也许包邮。没玩过,有点心动,想到真吃灰,还是 ...

20M的修下开关电源还行,还有逆变,pwm调速,高的价格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