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纽曼QC3.0绿口车充体质果然不行

楼主(2019-07-16):
跟风撸了个纽曼QC3.0车充,收到USB绿口的据说是缩水版的。拆开测试了一下体质果然不行啊,多数指标都达不到,与其他坛友测试的蓝口相差甚远。 @qrut

为了测试这个充电器专门使用坛友的资料做了个QC3.0诱骗器

先拆开QC3.0车充看看

测试正常状态空载输出5.114V

QC2.0时空载输出

QC3.0时空载输出

楼下负载测试

楼主:
  使用mini负载测试了部分电压下输出电流,与坛友qrut 测试的蓝口的相差甚远,体质严重下降。

不知道别的坛友收到的绿口带载能力如何,反正与蓝口的差的太远。。。

网友A:
看来是后期出货缩水了,有些过分了啊,等牙膏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个体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后期出货缩水了,有些过分了啊,等牙膏

比蓝口缩水好多,不知是不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个体差异

体质不行不知是不是个案,估计绿口的比蓝口的输出能力都有所下降。

网友: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网友:
好坏掺着卖~

网友C:
今天到了一个红口的 还没测试

网友:
还有颜色来区别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流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到了一个红口的 还没测试

兄弟可以测试一下输出能力,红绿蓝输出能力排个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流怎么用

我收到的绿口的就这么大能力,再大一点点就保护了。

网友:
这么小体积,就别想体质高哪里去了

网友:
12V输出才1A 那和5V2a的普通头有什么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可以测试一下输出能力,红绿蓝输出能力排个序

刚测了5伏带载 应该是跑到负载的最大功率了 还没保护

网友:
参考西数,绿盘最烂,红盘蓝盘好点

网友:
你只能当作2A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测了5伏带载 应该是跑到负载的最大功率了 还没保护

你这个红口好像更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