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无事,随手拆个全汉电源,做工真心不差!!!!

楼主(2019-07-16):
闲来无事,随手拆个全汉电源,先来个厂家介绍如下:dc12v  5a 不大不小,中规中矩,壳子磨砂质感,重量实在,线材较软且输出端配有磁环,好评,ps:此磁环是真磁环哈哈,有些厂家的磁环不说了,大家明白的~

然后开拆,超声波焊接,想无损开有点难了,办公室也没得手的工具,那就砸吧。到电梯间拎着线往地上狂砸,一下开了。

以下是内部图。

管子该配散热的都上了散热且面积不小,接地线规范且也带磁环,输出线很粗,粗略估计有一平方左右,而且是钢线,对钢线有种说不出的喜欢,反正就是喜欢哈哈~
那么问题来了,想拿他来D个白光烙铁,功率会不会略小?看了下空间还好,应该可以把白光控制板装进去~欢迎大家发言或是建议~
最后来个大家伙,目前还没想好怎么用,d个可调电源?电流可否够用呢?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磁环不说了

网友A:
铁线? 镀银线吧 做白光太低 最少也要19v笔记本电源

网友B:
这个电源,貌似轻负载的情况下会啸叫.我有一个DVE的 12V 5A,和这个基本是同一个妈生的.
输出能力可以的,即便短路了,也可以打嗝输出,挺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线? 镀银线吧 做白光太低 最少也要19v笔记本电源

是钢丝材质的,不是铁线,我拿磁铁试过了~感谢恢复,那看来需要第二个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貌似轻负载的情况下会啸叫.我有一个DVE的 12V 5A,和这个基本是同一个妈生的.
输出能力可以的,即便 ...

平常使用没发现,挺安静的呀,办公室环境下~

网友:
12V做白光电压不够。要改24V貌似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钢丝材质的,不是铁线,我拿磁铁试过了~感谢恢复,那看来需要第二个电源了 ...

口误了 钢不能做电线。。。那是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误了 钢不能做电线。。。那是镀银线

恩呢银线可以哈~导电率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呢银线可以哈~导电率更好,

有两个电源的话 倒是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C:
看看高频变压器磁芯有没有摔裂,裂了就麻烦了

网友D:
哎~我这有若干台一个批次的全汉主机电源,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越来越短),开始不停的重启,更换电源就正常了,目前尚未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真心不输日本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口误了 钢不能做电线。。。那是镀银线

镀银不会这么奢侈,一般都是镀锡或镀镍,楼主说用磁铁试过了,估计能轻微吸住,应该是镀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高频变压器磁芯有没有摔裂,裂了就麻烦了

测试了输出,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我这有若干台一个批次的全汉主机电源,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越来越短),开始不停的重 ...

主机电源我没用过全汉的不晓得,但是这个电源作为我显示器的电源不间断用了几年都正常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镀银不会这么奢侈,一般都是镀锡或镀镍,楼主说用磁铁试过了,估计能轻微吸住,应该是镀镍了。 ...

同感,觉得镀银不太实际哈哈,应该是铜镀镍或是锡之类的,因为一点吸力没有,包括dc插头也是一点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电源的话 倒是可以串联使用

这个可以试试哈!谢谢坛友~

网友(2023-07-30):
挖一把,全汉做电脑和笔记本电源比较有名,工控机的一般般

网友(2023-10-31):
这个电源确实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电源指示灯,本来想拆开改大点电流的,看到楼主说超声波焊接的,又不想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