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远光灯突然不亮,惊现多年秘密'?

楼主(2019-07-16):
停了一周没有开,近光没有问题,远光不亮,连仪表盘上面的远光指示灯也不亮,这个原因大概是保险骚吗,保险有没有可能在无短路的情况下烧的,因为年代久远老化而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表达的很外行,远光灯点亮有两档,往方向盘提,是超车变光档,往下按是开启大灯近光灯亮以后切换远光档位,你是两个动作操作远光都不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的很外行,远光灯点亮有两档,往方向盘提,是超车变光档,往下按是开启大灯近光灯亮以后切换远光档位, ...

是的,两个都不亮

网友:
继电器看了吗?

网友A:
那也要知道是哪个继电器,低端的车直接大铜片导通,高端的车全是车身模块控制。很少有继电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知道是哪个继电器,低端的车直接大铜片导通,高端的车全是车身模块控制。很少有继电器的了。 ...

哇塞!我那车上有俩继电器盒子,一个在发动机那嘎达,一个在方向盘那嘎达,我的是中端吗?

网友:
有远近光一体的灯泡,也有远光一个,近光一个各自独立的灯泡。

网友:
因为年代久远 接触片氧化了

网友:
多事开关总成坏了

网友:
电瓶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知道是哪个继电器,低端的车直接大铜片导通,高端的车全是车身模块控制。很少有继电器的了。 ...

我的是中端吗?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知道是哪个继电器,低端的车直接大铜片导通,高端的车全是车身模块控制。很少有继电器的了。 ...

都是继电器 就 那个变光开关 你让他通10A电流 受不了吧  当然也没准 我那个福田风景 金杯海狮就是 直接 变光开关直接通的  容易烧

网友:
如果是钨丝灯泡,直接取下看看灯丝是否烧断了就可以了,至于LED或者氙气灯稍微复杂点,但无非就是大电流接触不好或者接插件什么的问题占多,楼主也是混论坛的,多少动手能力还是要有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