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保险丝有没有可能在无故障情况下烧毁,仅仅因为年代久远

楼主(2019-07-16):
汽车停了一周没有开,近光没有问题,远光不亮,连仪表盘上面的远光指示灯也不亮,这个原因大概是保险骚吗,保险有没有可能在无短路的情况下烧的,因为年代久远老化而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的,保险丝额定值如果和实际电流非常接近会发热,时间长会熔断,但保险丝的选取会大于实际电流

网友:
超车亮吗  就是上扳和下压都不亮吗 单一个不亮考虑开关 都不亮查电路 先查保险 再查插头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忽然坏的,就换了保险,其他都没动就恢复。
但你这个是不是只是烧保险不会判断。

网友:
一切就有可能!

网友:
拿万用表去测一下就知道了,不要猜了

网友:
绝对有可能,我遇见过。无故断保险,更换后,已正常工作数年。

网友:
保险属于耗材,有些会无疾而终的。

网友:
汽车保险是有因氧化等原因导致导流能力下降的可能的~

网友:
一个可能是保险丝接触不好,一个可能是远光灯的继电器接触不好或继电器坏了。

网友:
有可能,我车无故喇叭不响,开去4s,我提醒他检查保险,他直接给我换两喇叭,装上去还是不响,检查保险断了,换个保险好了

网友:
我还是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