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电单车如何优雅的续航,与美女无关!

楼主(2019-07-16):
买来不到两年,总里程6000km续航从充电一次用60km,到现在20km
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有问题
电池耗尽,充电才一个多小时就满了,
电池接充电器充满73v就自动绿灯,电压马上降到68v这样,过一会儿就只有67v
电池没有鼓包,
如果电池老化,为什么充满电电单车加速还是很快跟新电池一样,最快可以开45km每小时,
难道是充电器某个原件老化了
雅迪充电器,带反接保护,不插电池无电压输出的那种智能充电器,是不是太智能了反而容易出错

网友:
我觉得是电池毛病

网友:
电池老化了

网友A:
电池多大容量的?

20AH的?

小容量大功率,电池损耗会快一些,以前接送孩子,买的10AH48V的,电机一般250到300W基本上一年多电池就不行了。

后来狠心买了20AH的大踏板,一用就是3~4年,车都旧的不行了,电池续航还够。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电池损耗确实慢,二个是容量大充电次数也少了,再来就是10A用剩50%容量就不够续航里程了,而20AH的50%还是妥妥的,所有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大容量的?

20AH的?

60v20ah万恶的天能电池

网友:
看样子是电池老化了,照道理60V20AH的电池不可能只有20km续航的。可以换别人的充电器充一下电试试,还是1小时充满的话说明真的不行了

网友:
锂电才是王道,我48v,10ah的,均速28下续航可以到45公里,现在骑了三千公里,也没啥损耗。

网友:
按照正常的推断,一般就是电池容量下降的问题;
你这个充电器还能够充电到73V转灯,理论上是正常的,电池电压降低到68V也属正常,我们的新车也这样呢。

网友(2020-01-31):
应该是电池问题,最好不要把电池用到很低电量,浅用浅充可能会寿命更长一些。

网友:
锂电池充电切记用完再充,这样有损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