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看看这个电源怎么样

楼主(2019-07-16):
(图片)

网友A:
一级二级emi 粗壮的大电感 铜散热 日系电容 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二级emi 粗壮的大电感 铜散热 日系电容 非常不错

谢谢!看来捡到宝了

网友:
这铜水这么足你说咋样

网友B:
舍得用铜做散热的都不会太差,铝盒铜的价差感人呀。
同等体积铜散热好,同等重量铝散热好。

网友:
只要散热器用铜的都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得用铜做散热的都不会太差,铝盒铜的价差感人呀。
同等体积铜散热好,同等重量铝散热好。 ...

风扇有点太响了,这个电源330W,带50W的设备,把风扇拆掉不知道能不能长期用?24小时开机

网友:
风扇太响就加个电阻,转慢点,去掉风扇不怕boom?

网友:
可以给风扇串联一个温度常开开关(比如55度)~

网友:
浪潮电源,我也买了个,风扇噪音感人!手残弄坏了后成功修复

网友:
铜散热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散热器还有个参数的,热容量,铜只是传导热比铝快,散热效率和铝比起来就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