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PCIE mini sata

楼主(2019-07-16):
PCIE mini sata  转 SATA

PCIE mini sata  转  USB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匹配的msata转sata。(此盘不是标准的msata协议)

楼主:
此盘通过转接卡,做系统盘使用,但机器识别不到!

网友:
插电脑mini pcie接口,利用其中的usb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A:
特殊时期的特殊产品,很少产品能支持(主要是BIOS不支持枚举这个总线设备来进行引导,但是插槽如果支持对应的总线如PCI-E进入系统还是能识别的)

拆颗粒是比较靠谱的选择

我手里就有几片(不是这个型号的,我的是SMI主控,桥接芯片是啥我给忘记了,应该是ASMEDIA的),当时有些机器工作在2.5Gbps,有的工作在5Gbps,主要看机器接入的PCI-E总线版本。不过自检很慢,还有自己的自检画面

网友:
找這種東西嗎?

ASUS 第一代 EeePC 的時候玩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时期的特殊产品,很少产品能支持(主要是BIOS不支持枚举这个总线设备来进行引导,但是插槽如果支持对应 ...

谢谢,请教拆主控颗粒JBM362吗?